关于ZigBee节点的求助

楼主:
求大神指教!!!
ZigBee技术中,网络中的设备按照各自的作用的不同可以分为协调器节点、路由器节点和终端节点。
是不是终端节点之间是不能相互通信的,只有路由器节点之间才能相互通信的?然后协调器节点相当于“大脑”,我的理解应该木有错吧!!!

网友:
1、3是对的
2路由器之前可以相互通信,但是不是只有路由器之间可以相互通信

网友:
网络地址(网络短地址):网络中各协调器,路由器,终端的地址   (2字节)
PANID:网络的地址  (2字节)
        网络地址,加入到协调器所创建的网络里面的节点(协调器、路由器、终端)都会获得一个在该网络里唯一的16位(2个字节)的地址,这个地址叫网络地址或者叫网络短地址,并且协调器的网络地址永远都是0x0000,其余节点的网络短地址是随机的。

     1)、0端点被预留用于ZDO与ZigBee协议栈的其它层通信,实现各个层的初始化和配置。
     2)、端点255用于向所有端点广播。
     3)、端点241到254也是保留端点,具有特殊用途,通常用户不要使用这个范围的端点。
     4)、用户可使用的端点为1~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