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运行Z-stack协议栈如何通过外部电平进行唤醒?

楼主:
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大神啊?网上的好像都是通过定时器周期性唤醒的,如果想要通过一个下降沿来进行唤醒的话需要如何修改协议栈???

网友:
协议栈不用修改
仅仅修改芯片hal相关就可以了
sdk里面细节已经考虑好了
just io irq and exit sleep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协议栈不用修改
仅仅修改芯片hal相关就可以了
sdk里面细节已经考虑好了
just io irq and exit sleep

你好,需要修改hal层 的哪部分代码呢?能否给一些参考的代码?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需要修改hal层 的哪部分代码呢?能否给一些参考的代码?谢谢了

你可以看看按键中断部分的代码处理
基本上可以看到一些东西,关于sleep相关的函数/宏重点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