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0,soc搭个环境老费劲了

楼主:
结束了发现,好像没干啥。
简述过程,让后面的同学少遭点罪,欢迎熟练手来指点。
买了本书《基于fpga的嵌入式系统设计》soc部分和《5_DE1-SoC_Training materials.pdf》极度相似。。。这个pdf可以下载,不过买书也是个不错的主意,至少对眼睛好点,而且它讲了些别的东西,对我类菜鸟有用。
按照这个教材做,preloader和uboot等等都有了,而且工具链是现成的,都是在Windows下quarters和eds全搞定,出来sof、dtb头文件,preloader、uboot、可以编译裸的和Linux下的应用,试着在cygwin下编译内核没成功,希望有搞成的不吝赐教。
还剩下内核和驱动需要在Linux下。首先编译内核: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91966-1-1.html
过程就是安装工具链和下载源代码,工具链包括裸的用来编译uboot,另外一个是编译Linux,还有一个选装的不知道是啥。
折腾好内核编译就可以搞驱动编译了:https://rocketboards.org/foswiki ... rsForAlteraSoCLinux
我没有卡套,不用他给的环境脚本也可以,设置环境变量:
export PATH=/home/user/gcc-linaro-arm-linux-gnueabihf-4.7-2012.11-20121123_linux/bin:$PATH
export PATH=/home/user/u-boot-altera-2012.10/tools:$PATH
export PATH=/usr/local/codebench_2012_09_63/bin:$PATH
export PATH=/usr/local/codebench_2012_03-57_linux/bin:$PATH
export ARCH=arm
export CROSS_COMPILE=arm-linux-gnueabihf-
export OUT_DIR=/home/user/linux-altera-3.7

前面几个是工具链,倒数第3、2编译Linux内核也要用,最后一个是编译驱动要用,写在/etc/profile里面省事了,直接make就行了。记得写好后source /etc/profile,或者重启更安全。
把上面文章给的驱动和调用例子拷贝到Linux下,直接make。
结论:
1、干我的事儿写驱动和应用,编fpga程序就够用了。Linux、文件系统都不用动。
2、主要精力应该是放在fpga编程和Linux驱动及应用上。围绕着总线编程,还不会咋办?
3、潜水的大神出来讲解一下,免得我等菜鸟绕啊、绕啊。。。。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坐等潜水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总线编程?自己写的fpga模块挂载到arm侧跟一般的spi,iic这些就一样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总线编程?自己写的fpga模块挂载到arm侧跟一般的spi,iic这些就一样了啊

老师,请问一个问题,我想加个uart,fpga这边,在qsys里面加了altera uart,生成dts时候报错:
$ sopc2dts --input soc_system.sopcinfo --output soc_system.dts
Component rs232_0 of class altera_up_avalon_rs232 is unknown
Component rs232_0 of class altera_up_avalon_rs232 is unknown
dts文件232段成了这个样子:
rs232_0: unknown@0x100040000 {
                                compatible = "unknown,unknown-15.0";
                                reg = <0x00000001 0x00040000 0x00000008>;
                                interrupt-parent = <&hps_0_arm_gic_0>;
                                interrupts = <0 43 4>;
                        }; //end unknown@0x100040000 (rs232_0)

是哪里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请问一个问题,我想加个uart,fpga这边,在qsys里面加了altera uart,生成dts时候报错:
$ sopc2d ...

这不是报错,只是提示一下这个模块没有命名,你要给它命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