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驱动

楼主:
电机突然停止时,驱动电路就有可能有芯片损坏。这该如何处理呢。

网友:
换一个驱动器试试看电机能不能动

网友A:
电机的续流二极管加了吗?上原理图大家才好帮你分析啊?否则只是不停的猜,浪费大家的时间。

网友:
楼主连用市场上买的现成驱动模块还是自己用分立元件搭的驱动电路都不说清楚,原理图也没有。这样如何能够得到帮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机的续流二极管加了吗?上原理图大家才好帮你分析啊?否则只是不停的猜,浪费大家的时间。

电机管内部自带二极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管内部自带二极管的

MOS管内部自带二极管的

网友:
电机突然停止?是堵转吗?如果是,也有可能是堵转电流太大,烧了芯片。

MOS管内部自带的二极管一般是寄生二极管,你要看手册确定是否是正真的二极管。

看你的电路图是H桥驱动,有可能会再某种情况下出现上下管直通。

你先从上面几点下手排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