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f411单片机如何给音频采样芯片配置寄存器

楼主:
本人是开发fpga的,但是在用FPGA配置音频采样芯片tlv32时,要用stm32f411来利用i2c总线协议配置采样芯片,不知道如何去配置,是首先发送16位数据,高七位是从器件地址,也就是音频采样芯片的地址,第八位是读写控制芯片,从器件发送应答信号给主器件,后八位是寄存器地址,接着发送从器件发送应答信号给主器件,然后紧接着发送16位数据,而这个16位数据就是存放到寄存器的值吗,但是指定的寄存器好像是八位的???不解。新人小白,求大神支招哪位大神有相关的视频资源或相关说明的网页链接给发一下呗

网友A:
对数据的帧格式不清楚,就看tlv32的手册啊。肯定会有数据含义的描述。寄存器是几位的,这个手册里也有的。

网友B:
像这种问题 应该做的第一步就是

向指定的寄存器能写值还能读出值来

做出这个来后再对着手册来配置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数据的帧格式不清楚,就看tlv32的手册啊。肯定会有数据含义的描述。寄存器是几位的,这个手册里也有的。

好的。谢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这种问题 应该做的第一步就是

向指定的寄存器能写值还能读出值来

做出这个来后再对着手册来配置 ...

受教了。谢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