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25无源晶振引脚定义

楼主:
无源晶振底面视图
如下图:底面视图中箭头指的焊盘和对角的焊盘是连通的,和晶振的盖子也是连通的,在线路板上使有时接地和不接地都没有关系。这两个焊盘的主要作用是在贴片时更好的把晶振固定在线路板上。

对于贴片无源晶振而言,有四脚贴片晶振和两脚贴片晶振之分,例如相同体积3225的无源贴片晶振有四脚和两脚,但是他们的属性都是无源的。有源晶振一般4个脚,一个电源,一个接地,一个信号输出端,一个NC(空脚);有个点标记的为1脚,按逆时针(管脚向下)分别为2、3、4。  而无源晶振都是只有两个脚在工作的。

贴片晶振有一个脚位有一点缺口,是的,从这个缺口开始,顺时针数,就可以清楚的分辨出脚1,2,3,4了,通常四脚无源晶振我们知道,只有两个脚是功能脚,其余两个脚起不到任何作用,电路中,脚1和脚3是通电的,电流从脚1流入,脚3流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相互学习

网友B:
楼主苛刻这个是无源还是有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苛刻这个是无源还是有源?

这个是无源晶振

网友B:
谢谢,无明显的1脚小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无明显的1脚小圆点

体积是3225的

网友B:
前几天整一个无线发射板子
装过,,手工很难焊接,焊盘都在下面
杨科技有什么高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整一个无线发射板子
装过,,手工很难焊接,焊盘都在下面
杨科技有什么高招

两脚贴片晶振的手工焊接方法

1,在凿子形(扁铲形)或刀口烙铁头处加适量的焊锡;用细毛笔蘸助焊剂或用助焊笔在两端焊盘上涂少量助焊剂,并在焊盘上镀上焊锡;一只手用镊子夹持贴片晶振,居中贴放在相应的焊盘上,对准后不要移动;另一只手拿起烙铁加热其中一个焊盘大约2秒左右,撤离烙铁;然后用同样的方法加热另一端焊盘大约2秒左右。注意焊接过程中保持贴片晶振始终紧贴焊盘放正,避免晶振一端翘起或焊歪。如果焊盘上的焊锡不足,可以一手拿烙铁一手拿焊锡丝进行补焊,时间1秒左右。

2,先在焊盘上镀上适量的焊锡;热风枪使用小嘴喷头,温度调到200℃~300℃,风速调至1~2挡,当温度和风速稳定后,一只手用镊子夹住元器件放置到焊接的位置上,注意要放正。另一只手拿稳热风枪,使喷头离待拆元器件保持垂直,距离1cm~3cm,均匀加热,待贴片晶振周围焊锡熔化后移走热风枪,焊锡冷却后移走镊子。

网友:
电流从1脚流入,3脚流出,这句话我表示怀疑。
那不是什么进出,那是起振的二个脚,接的时候这二个脚不用顺序的,随便接。

3225的焊接,还是用风枪好一些。因为有二个脚空的要接地,大面积接地,铬铁不好焊接。
先上锡,再用热风枪在它的正上方均匀加热,拿镊子稍稍固定后移开风枪冷却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