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电路双机通信问题

楼主:
电路如图,红框内为集成485芯片的从机系统,外围接主机通信,中间通过485芯片将485 A、B信号转为TTL,主机发送命令控制从机,通过串口软件观察从极端的数据,打开串口一瞬间有一串数据就没了,再关闭打开串口又会出现一串数据,只有在打开串口瞬间有数据,其余就没了。想问一下,两个485芯间还要接什么吗?图中电源省略,第二个485芯片还有一根线接DB9的RX

网友A:
最好用示波器看一下,如果有条件,使用逻辑分析仪会更好。

一般地,串口软件在每次打开时可以收到,有可能是软件问题(但也不排完全除某些情况下不是它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示波器看一下,如果有条件,使用逻辑分析仪会更好。

一般地,串口软件在每次打开时可以收到,有可 ...

好的,单独使用市面的485-USB转接板没有问题,可以收到,但是相当于并联使用两个转接板,就没数据了

网友A:
两个并着不行,可以怀疑驱动能力(扇出能力)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个并着不行,可以怀疑驱动能力(扇出能力)问题,

硬件电路这边需要注意什么?谢谢回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硬件电路这边需要注意什么?谢谢回复

不能试一下不行,就找问题了,学会自己找问题。

这与电路及元件有关系的东西,不拿个表量量,拿个示波器看看是不行的。

起码要看看它为什么两个接上去就不行,是不是把电平拉低了?如果波形正常,看是不是通讯相互干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试一下不行,就找问题了,学会自己找问题。

这与电路及元件有关系的东西,不拿个表量量,拿个示波 ...

好的,谢谢指导

网友C:
楼主的硬件电路有问题,如果U2会转入接收态,而U3始终为接收态,当二者同为接收态时,总线就会浮空,线路上感应的电磁干扰就可能导致出现杂乱信号。如果U2始终为发送态则不会出现此问题,那么U2的收发控制就多余了。如果U2确实需要收发转换,则需要在总线上加偏置电阻,使总线的静态逻辑被偏置为1(注意200mV的门限电平,偏置电阻阻值据此用欧姆定律计算得出)。另外注意,总线的两端必须加终端电阻,除非总线长度小于信号的最小波长。总线较短时也可以只加在一端,但严谨的设计应两端都加。楼主电路之所以会“设计”的如此,没有仔细看甚至干脆没看器件手册是必然的。记住,设计电路前务必仔细看器件手册,即使是资深高手也是需要在动手前仔细阅读器件手册的。而对初学者来讲,养成仔细阅读器件手册的良好习惯对提高自己的设计功力具有重大意义。
楼主同时还应注意软件问题,注意485方向切换(由收转发或由发转收)需要延时至少1mS后再开始发送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硬件电路有问题,如果U2会转入接收态,而U3始终为接收态,当二者同为接收态时,总线就会浮空,线路上 ...

很详细,谢谢指导

网友:
A接上拉,B接下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