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是空的,但有大小

楼主:
u盘存储单片机串口数据,有文件生成,有文件大小,但是打开是空的,光标可定位到任意位置,按个backspace关闭时显示如下

什么问题?求助

网友A:
写入的是不可显示的ascii码字符,文件室友内容的,只是你用记事本看不了而已。

网友:
用TXT打开只显示ASCII,用WINHEX打开你就能看到其他的了

网友:
莫非里面全是空格??最直观的办法还是以16进制打开来看看

网友:
考虑一下:如果你曾经写入一连串空格,会怎样?
空格当然看不到,但却会作为一个字符纪录下来。

网友B:
u  can open it wiht UltraEdit.
Then you can get the number of row even if the content of the text are space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入的是不可显示的ascii码字符,文件室友内容的,只是你用记事本看不了而已。

用什么打开可以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u  can open it wiht UltraEdit.
Then you can get the number of row even if the content of the text a ...

       谢谢指导

网友C:
用16进制编辑器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16进制编辑器看。

通过winhex打开如下,全是00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通过winhex打开如下,全是00

那说明你写入操作代码有问题,或者数据读出有问题。先确认数据读出没问题后,仔细检查代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说明你写入操作代码有问题,或者数据读出有问题。先确认数据读出没问题后,仔细检查代码吧。

谢谢,已经知道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