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24位ad芯片1252datasheet的两个疑问

楼主:
既然写着24位芯片无误码率那第二个在20k数据率下有19位有效值意思是这个是伪24位吗?那频率低的话应该24位都有效吧
另外一幅图的4th-Order△Σmodulator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还有这个sinc5的意思是5阶低通滤波器吗

网友:
难道是太简单了吗?没人回

网友A:
ADC的位数,仅代表它的分辨率,并不是它的精度,因为都有误差或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C的位数,仅代表它的分辨率,并不是它的精度,因为都有误差或干扰。

请问那第一幅图的4th-Order△Σmodulator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看我们的 中文版本吧   有需要联系QQ  394233008

ME9601 Specification_V0.2.pdf

网友:
AD的有效位是随着采样速率的变化而变化的,采样速率越高,采回的数据噪声越大,数据的低位就会被淹没.所以就有20kps采样率只有19bit有效位,也就是无噪声数据.

网友:
ENOB(Effective Number Of Bits) = (SINAD-1.76dB) / 6.02
SINAD=总功率/(噪音功率+失真功率)= (信号功率+噪音功率+失真功率)/(噪音功率+失真功率)

网友:
Sinc 5 是5个SINC低通滤波串连,算5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