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的问题

楼主:
自己建的集成库,画完原理图和封装后,也关联了,生成PCB时。为什么说封装找不到,,,,附文件,大神给看看

网友:
楼主,我看了下你的图,猜测是因为你没有把库文件添加到library里面来哦。。你先把库添加了然后生成的时候才能找得到哦。

网友A:
就像你要生成。但是没告知清楚人家地址在哪里,人家在他已知的范围内找,,,结果没找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像你要生成。但是没告知清楚人家地址在哪里,人家在他已知的范围内找,,,结果没找到。。

没有加到LIBRARY里怎么可能把我自己画的元件加到原理图中,,,,,,是没有封装,不是没有模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加到LIBRARY里怎么可能把我自己画的元件加到原理图中,,,,,,是没有封装,不是没有模型

。。。。没有加到library是可以添加元件到原理图的。。。
如果不是这个问题也可能是这方面出错了。他抽风找不到对应的了。这个时候一般需要你重新加到library一次,或者重新添加次元件。

网友:
仔细下载楼主的附件,只是2个元件没有发现封装
添加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