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01S

楼主:
请问我能不在1.2.3.4.29.30脚后加IR2101S驱动MOS。

网友:
请问我能不能在LB116600的1.2.3.4.29.30脚后加IR2101S驱动MOS。

网友:
楼主应该说功能脚,说脚号时附带个电路框图就好了。

网友:
我想把PMOS全部换成NMOS

网友A:
把PMOS全部换成NMOS只要把2,4 ,30,后面的三极去掉PMOS改NMOS就行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PMOS全部换成NMOS只要把2,4 ,30,后面的三极去掉PMOS改NMOS就行了吗

具体电路,还要认真考虑的。

楼主可以搜索一下相关的电路作参考。但基础的东西还是学一学的。

网友:
NMOS 更换PMOS,驱动可不换,但控制NMOS是栅极高导通,低电平断开,
PMOS是栅极低导通,高断开

如2楼所说,具体电路要认真考虑

网友:
我这边有替代IR2101/2102的IC,品牌是IMP,如果有需要,我给你发样品试试,联系电话15706893161.
我这边做的高压栅类IC,能替代多款IR产品。欢迎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