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模拟串口的问题

楼主:
在单片机模拟串口时,采用定时/计数器1的模式2-自动重载
计算               TH1=256-晶振值/12/2/16/波特率             时
我想知道的是 公式中的2是怎么来的,代表的意义是?

网友A:
你用的是51单片机吧,这个2的由来现在看不出到底是什么,要看你用的单片机的说明才知道,有可能是设置了波特率加倍,也有可能是单片机工作在2T模式,你给的信息也不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51单片机吧,这个2的由来现在看不出到底是什么,要看你用的单片机的说明才知道,有可能是设置了波 ...

恩,就是51单片机,没有设置波特率翻倍,你可以搜一下这个公式 TH1=256-晶振值/12/2/16/波特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就是51单片机,没有设置波特率翻倍,你可以搜一下这个公式 TH1=256-晶振值/12/2/16/波特率

你这公式里的16是怎么来的我都不太明白

网友B:
16是将波特率中所谓的一个位分割成16分,来采中间值7、8、9,只有其中两个采到值为1时,才认为这个位的值为1,反之为0,你可以搜索这个公式  TH1=256-晶振值/12/16/波特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6是将波特率中所谓的一个位分割成16分,来采中间值7、8、9,只有其中两个采到值为1时,才认为这个位的值为 ...

分16份,之前我也以为是这样,但是一般模拟串口分16份对单片机要求比较高,而且波特率往往不会太高,我看得比较多的是三分法,我试过也很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16份,之前我也以为是这样,但是一般模拟串口分16份对单片机要求比较高,而且波特率往往不会太高,我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