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SART 串口 怎么发出去的一直是0x80

楼主:
StM32  USART   串口  怎么发出去 字符‘a’ 的一直是0x80    求解!

          GPIOA    AFIO    USART1  的时钟都打开了
串口是USART 1
      systmeClook_init();
      GPIOA->CRH=0x4b0;
       USART1->BRR=0x271; //115200

             USART1->CR1|=(1<<13);
             USART1->CR1&=~(1<<12);
             USART1->CR1|=(1<<2)|(1<<3);
             USART1->CR2&=~((1<<13)|(1<<12));
  while(1)
  {

  if((USART1->SR&(1<<6))!=0)
  USART1->DR='a';
  }

网友A:
看看寄存器操作都头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寄存器操作都头大

正是用库写的出了问题   我才改写的寄存器的    找了好久   也没有发现问题在那

网友:
还是用库函数吧,简单明了,查问题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是用库写的出了问题   我才改写的寄存器的    找了好久   也没有发现问题在那

用库函数写的   用串口调试助手调试时   发送和接受到的数据都是一样的   单单只是发送的时候接受到的数据是乱码

网友A:
串口助手波特率设置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口助手波特率设置对不对

设置的都对   都是115200的  串口波特率我也调低过   结果还是乱码 但是哪个串口转TTL的哪个是我自制的    怀疑是哪个串口的问题   哪个串口以前一直都是烧写51 单片机的      谢谢了   我自己在看看把  找点视频看看别人做的

网友:
看下时钟初始化的对不对?

网友C:
我觉得示波器可以派上用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示波器可以派上用场了

没有那东西

网友D:
你发的是字符的话,串口调试助手接收不要选择hex查看

网友E:
就说0x80这个数 它是字符吗?

‘a’ = 0x61

0x80 = 128 早就超出了char型数据的范围

感到奇怪的是 你究竟是怎么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说0x80这个数 它是字符吗?

‘a’ = 0x61

0x80 = 128 早就超出了char型数据的范围

感到奇怪 ...

啊    刚弄好   好像是发送的太快了     那个串口芯片的速度跟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发的是字符的话,串口调试助手接收不要选择hex查看

弄好了    刚入门这个系列的芯片    有点小难啊!  谢谢各位了

网友:
所用的引脚配了吗?
一般库函数是经过严格测试过的,不会有问题的,如果你的程序用库函数也有问题,那可以肯定一定是你的问题,估计是引脚、时钟等配置没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