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DB628做升压输出,总是发烫且得不到所设计的电压值

楼主:
高手 求教SDB628问题
现在遇到问题是, 628总是发热,,而且也达不到所设计的电压
比如我要输出6.6V 用的反馈电阻为 10K 1K 搭配
输入电压为3.4V

这是datasheet推荐的典型电路

这是datasheet提供的,设置输出电压的比值

网友:
电感用的是什么电感?

网友:
用我们的 同步升压  搞效率   有需要联系 QQ  394233008  我们技术指导

网友:
出现问题时,要结合手册测量一下,有关引脚输出是否正常,比如FB引脚的值多大,
用 电感参数对不?

网友A:
我用了下,空载电压21v,负载10ma就跌落到12v,不知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了下,空载电压21v,负载10ma就跌落到12v,不知是哪里的问题

10mA下降这么多
应该好好查查元件参数是否用的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