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高手过来看看!

楼主:
在Altium Designer软件中能不能改变图中两个音频插座的颜色?以便区分。怎样修改?

网友A:
额。。。这个是看你自己的3D模型啊。。再者了要区分你可以丝印标注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额。。。这个是看你自己的3D模型啊。。再者了要区分你可以丝印标注下。。

元件库已经到25M这么大了,修改3D模型要多建个元件。不知道新版的Altium软件有没有修改颜色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元件库已经到25M这么大了,修改3D模型要多建个元件。不知道新版的Altium软件有没有修改颜色的功能?

最新版的不知道哦。因为我没用过最新版的,听说是最新版在功能和使用上有挺多调整的。旧的版本据我所知的应该是无法这么处理的。
不过我个人觉得吧。3D模型主要是仿现实让大家看下是个什么样子,从颜色上下功夫估计不太合适。不管是实际出板子为了识别还是啥的,最好都要用丝印标注上。或者你在焊接生产的时候能找到颜色区分,或者在外壳上进行了标注。

网友:
要在3D模型的格式是什么,可以在制作3D模型的软件中修改
比如SW,UG和Pro/E等

网友:
另加个无关的最上层,自己做个丝印形状  贴上去, 你要的只是个视觉效果

网友:
这个问题你在做step的3D模型的时候,你就可以在step的模型标注个标号以此来区分,颜色也是step模型的时候可以改变,这种用SW软件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
要在模型软件上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