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7 无法RESET复位

楼主:
背景:批量的产品,客户反馈回来的设备出现死机,大概有1.5%的数量有此情况;
问题:RESET 管脚复位电路都无法起作用,必须掉电再上电才能恢复;问题无法重现;
          设备使用说明:使用STANDBY模式作为关机,WAKE UP pin 唤醒开机;
电路图见附图;(附图中只列了MCU周围紧密关联的原件)

是电路图有什么问题吗?还是遗漏了什么?

网友A:
死机时RST引脚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死机时RST引脚的电压是多少

感谢回复;
是3.3V;
短路C24电容,RST的电压是在变化的,但是就是无法复位重启;

网友:
据我的前辈们描述,也是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后来没办法,加了个硬件看门狗,但不是控制复位引脚,而是电源,这种情况好像只能断电才能解决问题了。

网友B:
你的这个问题,其实我在个别的32的产品也是遇到这个问题了。我提供几点思路,你参考下:
1、关于这个reset的问题,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根据你的片子,去看datasheet和中文参考手册,这部分ST一定会有详细的说明的,千万不要走经验主义。。。。。

2、无法复位,我想你的重点应该在这个电容和电阻的大小上下点功夫,这个复位时间太短,也不行哦。我们现在的板子长STM32F405RGT6,电阻就是10K的,电容是104的。但是你的片子和我们的不一样,这个复位会不会一样,这个你要认证考究哦。

3、如果还是不行,可以考虑在板子中增加硬件看门狗,由gpio去控制硬件看门狗,从而达到复位的效果。这个你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你推荐个片子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个问题,其实我在个别的32的产品也是遇到这个问题了。我提供几点思路,你参考下:
1、关于这个reset ...

huaiqiao,感谢建议;
通过与ST的应用指导比对,发现与MCU 5个VDD管脚有滤波电容的要求不符合;不知道这是否是引起问题的原因?
另外与复位管脚的复位时间应该没有关系;我现在用镊子短路复位电容,直接将RESET 管脚拉低几秒钟,都无法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huaiqiao,感谢建议;
通过与ST的应用指导比对,发现与MCU 5个VDD管脚有滤波电容的要求不符合;不知道这 ...

如果出现RESET管教用镊子都无法复位,说明你的片子是有问题的。就是32的片子本身有问题,采购的来源值得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