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的定时器1配置问题

楼主:
刚开始学习CC2530,在学到关于定时器1 的配置和我之前学的STC89c51有不同的。
以下是我的问题
1。设置定时器1时,为什么要设置通道。假如是自由模式,为什么要设置通道0,通道0写着定时器0.和定时器1有什么关系
2、还有通道是什么,不清楚是什么?
3.  定时器1的使用方式有查询法和中断法?
4.如何计算定时器1所定时的时间?一开始系统不配置时频率为16M。那个是怎么弄?
5.在定时器1的模模试,从0x0000到T1CC0是什么意思。
希望得到各位的大力帮助,谢谢啦!

网友A:
1。设置定时器1时,为什么要设置通道。假如是自由模式,为什么要设置通道0,通道0写着定时器0.和定时器1有什么关系-->答:同一个定时器有多条通道,所以要设置通道。是什么通道0还是1,这个要与你写程序有关系。这个一般是根据外设,和程序员自己设置的。
通道0写着定时器0.和定时器1”这个定时器0和定时器1没有关系。
2、还有通道是什么,不清楚是什么?
-->通道,通俗的理解为渠道,就像流水的渠道一样。你得有道,才能“走”,对不对?
3.  定时器1的使用方式有查询法和中断法?
-->查询法就是说,定时器X时间干什么动作;中断法就是定时时间到了进入中断,做程序员自己想要的动作
4.如何计算定时器1所定时的时间?一开始系统不配置时频率为16M。那个是怎么弄?
-->定时器定时的时间,跟系统时钟频率,和寄存器设置都有关系。所以这个部分的话还是要回归到芯片的手册。像CC2530的中文参考手册中,有些寄存器的作用就有详细的描述的哦,这个配置是你程序员干的事情了。
5.在定时器1的模模试,从0x0000到T1CC0是什么意思。

-->你要明白,定时器的本质其实就是一个计数器,所以你带着计数器的思想去理解这部分就容易很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设置定时器1时,为什么要设置通道。假如是自由模式,为什么要设置通道0,通道0写着定时器0.和定时器1有 ...

1.T1CC0是不是就是一个定时器啊,我们可以把我们想定时器的数,比如说是65530,把它装进T1CC0的高八字节,和低八字节,也就是说T2CC0有两个定时器组成,T1CC0h和T1CC0L。
2、为什么在STC89C51中在设置定时模式中,不用设置通道什么,直接配置寄存器就可以了,到了CC2530就要设置?
3.查询法,你写定时器X时间干什么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1.T1CC0是不是就是一个定时器啊,我们可以把我们想定时器的数,比如说是65530,把它装进T1CC0的高八字节 ...

1、谁告诉你“T1CC0是不是就是一个定时器啊”,请好好看手册好吗?这个T1CC0L和T1CC0H都是8位的寄存器,具体的功能请仔细看参考手册对寄存器的描述。如果再睁着眼就这么瞎说,我不做回复,因为浪费时间啊;
2、STC89C51也是51(增强型1T 流水线/精简指令集结构8051 CPU),这里也是带8051内核的(CC2530一开始就对其内部的8051做了说明,可见你还是没有好好看手册),但是内部结构不一样,你自己对比哦。
3、cc2530不止有一个定时器吧。X表示不止一个定时器,例如(我是说例如)有10个定时器,我总不能一一给你写出来么?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