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PYB Nano 上用LED测光强

楼主:
很早以前,TI在推广MSP430时做个一个demo,用普通LED测环境光强,下面我们在PYB Nano上也来实验一下。

使用LED测光强的原理是LED其实也是二极管,它的PN结的结电容会受光强影响,放电或充电速度与光强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先给LED充电/放电,延时几个毫秒后测量LED上的电压,在不同光强下电压会有明显变化。

实现这个功能,需要LED的控制GPIO带有ADC的功能。在PYB Nano上,LED使用了PA0-PA3,它们都支持ADC,都可以进行测试。下面的程序演示了这个功能,输入程序后,使用test('A0')测试第一个LED,test('A1')测试第二个。

from pyb import Pin, ADC

def test(pin='A0', count=100):
    pn = Pin(pin, Pin.OUT)
    for i in range(count):
        tmp = 0
        pn(1)

        pn = Pin(pin, Pin.IN, pull=Pin.PULL_NONE)
        pyb.delay(1)

        adc = ADC(Pin(pin))
        for n1 in range(8):
            tmp += adc.read()
        print(tmp)

        pn = Pin(pin, Pin.OUT)
        pn(0)
        pyb.delay(500)

分别测试4个LED,红色的LED效果最差,变化很小,而其它几个LED变化很显著,这说明运行效果与LED有很大关系。虽然不能用于精确测量光强,但是在做指示灯的同时,测量简单的环境光强还是可以的,比如用于调节LCD背光、改变LED亮度等。

下面是LED2/LED3(绿色和黄色)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