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PYBV10 上用LED测光强

楼主:
 在PYBV10上(包括官方的和我们第一次做活动的板子),板上的LED并不带有ADC功能,所以不能直接做测光强的实验,不过我们可以外接一个普通LED进行测试,将LED接在ADC引脚上。

下面的的图中,将一个黄色的LED接到PC4和PC5上,用PC4进行测量。

下面的测试效果:

测试代码:
from pyb import ADC, Pin

Pin('A1', Pin.OUT)(0)
def test(count):
    pn = Pin('A0', Pin.OUT)
    for i in range(count):
        tmp = 0
        pn(1)

        pn = Pin('A0', Pin.IN, pull=Pin.PULL_NONE)
        pyb.delay(5)

        adc = ADC(Pin('A0'))
        for n1 in range(8):
            tmp += adc.read()
        print(tmp)

        pn = Pin('A0', Pin.OUT)
        pn(0)
        pyb.delay(500)

test('C4')

网友A:
LED测光强的原理是啥?不太懂,
百度了一下:D大是不是这个情况?
感光原理:
利用LED的结电容,对LED进行充电然后检测LED的电压跳到低电平的时间,根据LED受光照强度的不同,检测放电时间。
感光过程:
状态1 正向导通LED发光
状态2 LED方向通电,电路对LED内部电容充电。充电后LED能保持+5V一段时间
状态3 正极地,阴极接端口高阻状态。则LED内部电容和光电流源形成一个放电回路。当LED接受光照越强,放电越快。则越快回复到低电压,我们则检测LED充电后通过放电,LED阴极电压从+5v到低电压(地)的放电时间来计算光照强度。
则2,3步骤循环则为LED检测环境光原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ED测光强的原理是啥?不太懂,
百度了一下:D大是不是这个情况?
感光原理:
利用LED的结电容, ...

是这样的。这个原理也决定了它的精度不高,适合要求不高的应用,不同LED的效果区别也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的。这个原理也决定了它的精度不高,适合要求不高的应用,不同LED的效果区别也很大。

如果神奇的应用也不知道是哪位大神想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