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继电器驱动电路

楼主:
有个细节问题想请教下各位大神,有个中间继电器电路用了蛮久了,有个细节一直没太关注,谁能解释下电路中的电容c33和二极管D6有啥用呢?   不加这两个亲测也能实现功能,不知道是抑制继电器线圈通断EMI还是啥的

网友A:
防止线圈断开的瞬间产生感应电,通过二极管把感应电过滤掉,
其实就是预防作用
继电器中线圈在断电瞬间的反向高压,吸收这个瞬间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防止线圈断开的瞬间产生感应电,通过二极管把感应电过滤掉,
其实就是预防作用
继电器中线圈在断电瞬间的 ...

谢谢!

网友:
其实C33不用也可以,仅使用1N4007就够了。用了C33,要略微增加一点成本和电路板面积。
Q1应该考虑用8050这类特征频率较低但容许电流较大的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