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编译环境keil5.21在win10编译时出现以下问题

楼主:
*** Target 'Printf' uses ARM-Compiler 'V5.05 update 1 (build 106)' which is not available.
*** Please review the installed ARM Compiler Versions:
   'Manage Project Items - Folders/Extensions' to manage ARM Compiler Versions.
   'Options for Target - Target' to select an ARM Compiler Version for the target.
*** Rebuild aborted.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0

哪位大神可以解决,求指导

网友:
我之前在win10下运行的时候没出现这个问题~~
不过在win8及以上系统有些串口驱动不支持,所以我把系统换成win7了~~

网友:
你好,请问这问题你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方便交流一下么?

网友A:
这和系统没关系,它是让你选择一个编译器,你点开那个锤子(options of target),在target这个选项的ARM Compiler中选择其他编译器试试,应该就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和系统没关系,它是让你选择一个编译器,你点开那个锤子(options of target),在target这个选项的ARM Co ...

感谢您给出的解决方法,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