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NA31s评测】NO.5 第一个驱动

楼主:
好久没更新,SINA31s开始吃灰了
晚上写了个简单的字符设备驱动
发现不少的坑

芯灵思的环境搭得有点坑
譬如
如果需要编译应用程序,还得先执行一次lunch
配置好后,才能执行envsetup.sh进行配置
最后才能mmm编译应用
还有就是,琢磨了半天makefile
头都绕晕了
还是不知道怎么对单个驱动编译ko
只能把驱动加入Kconfig,编译整个内核,生成ko
可能是看代码的水平太次
最大的一个坑
Make menuconfig后,内核的配置丢失了丢失了失了
居然还没有备份的deconfig文件
只能解压源码,换个姿势再来一次……
楼主也彻底湿了

磕磕绊绊,最终还是调试好了简单的驱动
#include "test.h"

static int test_major = 0;
static int test_minor = 0;

int   user_data;

static struct class *test_class = NULL;
static struct device *test_dev = NULL;
static struct class_device *test_classdev[4];

static int test_drv_open(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e)
{
        test_minor = MINOR(inode -> i_rdev);//取出次设备号
        printk(KERN_EMERG"test_drv_open,major=%d,minor=%d.....\n",test_major,test_minor);//大坑,用最高的打印优先级
        return 0;
}

static int test_drv_write(struct file *file,const char __user *buf,size_t count,loff_t* ppos)
{
        int fd;
        printk(KERN_EMERG"test_drv_write.....\n");
        fd = copy_from_user(&user_data,buf,count); // copy_to _user();
        if(fd)
                {printk(KERN_EMERG"Got Nothings....\n");}
        else {printk(KERN_EMERG"Got val = %d..\n",user_data);}
        switch (test_minor)
        {
                case 0 : printk(KERN_EMERG"test_drv[%d] got the val = %d.\n",test_minor,user_data);
                        break;
                case 1 : printk(KERN_EMERG"test_drv[%d] got the val = %d.\n",test_minor,user_data);
                        break;
                case 2 : printk(KERN_EMERG"test_drv[%d] got the val = %d.\n",test_minor,user_data);
                        break;
                case 3 : printk(KERN_EMERG"test_drv[%d] got the val = %d.\n",test_minor,user_data);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0;
}

static int test_drv_release(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
        printk("test_drv_release.....\r\n");
        return 0;
}

static struct file_operations test_drv_fops = {
        .owner = THIS_MODULE,
        .open = test_drv_open,
        .write = test_drv_write,
        .release = test_drv_release,
};

static int test_drv_init(void)
{
        int err;
        test_major = register_chrdev(0, "test_drv", &test_drv_fops);//动态分配系统主设备号
        if(test_major ==  -EBUSY)
        {
                printk(KERN_EMERG"Device registed failed...\n");
                }
        else{
                printk(KERN_EMERG"Device registed sucess,major = %d\n",test_major );
                }
        test_class = class_create(THIS_MODULE,"test_drv_class");//创建设备类
        if(!IS_ERR(test_class)) {
                err = PTR_ERR(test_class);
                printk(KERN_ALERT"Sucess to create test class,ERR=%d.\n",err);
        }
/*
        test_dev = device_create(test_class,NULL,MKDEV(test_major,0),NULL,"test_drv");//创建设备  (单个设备)
        if(!IS_ERR(test_dev)) {
                err = PTR_ERR(test_dev);
                printk(KERN_ALERT"Sucess to create test device,ERR=%d.\n",err);
                }
*/
        for(test_minor = 0; test_minor < 4; test_minor++){
        test_classdev[test_minor] = device_create(test_class,NULL,MKDEV(test_major,test_minor),NULL,"test_drv[%d]",test_minor);//创建设备 (多个设备)
        if(!IS_ERR(test_classdev[test_minor])) {
                err = PTR_ERR(test_classdev[test_minor]);
                printk(KERN_ALERT"Sucess to create test device[%d],ERR=%d.\n",test_minor,err);
                }
        }
        return 0;
}

static void test_drv_exit(void)
{
        unregister_chrdev(test_major, "test_drv");//注销系统设备号

        //device_destroy(test_class, MKDEV(test_major,0));//注销设备 单个

        for(test_minor = 0; test_minor < 4; test_minor++){
        device_destroy(test_class, MKDEV(test_major,test_minor));//注销设备 多个
                }

        class_destroy(test_class);//注销设备类

        printk(KERN_EMERG"test_drv_exit.....\n");
        printk("...................\n");//普通优先级,毛都不出
}

module_init(test_drv_init);
module_exit(test_drv_exit);

MODULE_LICENSE("Dual BSD/GPL");
MODULE_AUTHOR("ljj3166");

Push进单板
Insmod安装一下驱动

打印提示,
1个设备类,四个设备,创建成功

ls dev/tes* -l

主设备号、次设备号俱全

cat /proc/devices

设备创建成功

ls /sys/class/test_drv_class/

test_drv_class下的4个设备

试试卸载驱动

卸载也正常

写个应用程序testapp来测试一下驱动吧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tat.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stdio.h>

void print_usage(char *file)//用法
{
    printf("Usage:\n");
    printf("%s <dev> <hi|bye>\n",file);
    printf("eg. \n");
    printf("%s /dev/test_drv[0] hi\n", file);
    printf("%s /dev/test_drv[0] bye\n", file);
    printf("%s /dev/test_drv[1] hi\n", file);
    printf("%s /dev/test_drv[1] bye\n", file);
}

int main(int argc,char** argv)
{
        int fd;
        int val = 1;
        char* filename;
        printf("hello,world!\n");//测试应用

        if (argc != 3) //判断入口参数个数,错误则打印使用方法
    {
        print_usage(argv[0]);
        return 0;
    }

        filename = argv[1];

        fd = open(filename,O_RDWR); //打开对应设备

        if(fd == -1)
        {
                printf("can't open %s , fd = %d......!\n",filename,fd);//打开失败,打印错误名称
                perror("ERROR:");
        }

        else {
                printf(" open %s OK!\n",filename);
                }

        if(strcmp(argv[2] ,"hi") == 0) //第三个入口参数判断
        {
                val = 1;
        }
        else if(strcmp(argv[2],"bye") == 0){val = 0;}
        else {print_usage(argv[0]);}

        write(fd, &val, 4);//向驱动程序写入值

        return 0;
}

Push进单板运行一下
不过首先得设置testapp的权限
可能是编译的时候没配置好

执行正常

在调试测试程序的时候
有个天坑
内核打印函数,必须使用优先级较高的参数
直接printk是没有任何信息出现的
可能芯灵思为了串口不那么吵闹,调整了printk的打印级别
刚开始调试的时候
怎么也打印不出语句
一直还以为驱动写得有问题
折腾了2个小时
才发现这个坑
官方文档上居然没见有说明
再一次湿了……
驱动框架先搭到这吧
后面有时间,把硬件的操作也加进来

So TM what......?

网友A:
厉害厉害,驱动也晚上了,话说这是哪个版本的内核,求共享学习资料

网友B:
这个板子  你连显示器了么 是不是没有显示器 没法开机?

网友C:
这是一个坑系列之xxxx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厉害,驱动也晚上了,话说这是哪个版本的内核,求共享学习资料

3.10老内核了
资料全靠度娘......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  你连显示器了么 是不是没有显示器 没法开机?

可以开机啊,还行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个坑系列之xxxx

斑竹快把这个帖子加入活动

So TM wh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