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迅时发送字符数组时为什么一定要用指针呢?为什么我把它改成用for循环来++不...

楼主:
串口通迅时发送字数组为什么一定要用指针呢?为什么我把它改成用for循环++来发送字符串时显示的就是乱码呢?
按理说我用for循环也能将 unsigned char zifuchuan[]="I LOVE 电子" 的字符发送出去并正常显示啊
以下是程序:
#include
#define jingzhen     12000000UL                         /*使用12M晶体*/
#define botelv   2400UL                     /*波特率定义为2400*/
unsigned char zifuchuan[]="I LOVE 电子";                        //待显示字符。
volatile unsigned char sending;
sbit k1=P3^4;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char j,k;
        for(j=i;j>0;j--)
                for(k=90;k>0;k--);
}
void init(void)                                //串口初始化
{
//EA=0; //暂时关闭中断
//TMOD&=0x0F;  //定时器1模式控制在高4位
TMOD|=0x20;    //定时器1工作在模式2,自动重装模式
SCON=0x50;     //串口工作在模式1
TH1=256-jingzhen/(botelv*12*16);  //计算定时器重装值
TL1=256-jingzhen/(botelv*12*16);
PCON|=0x80;    //串口波特率加倍
ES=1;         //串行中断允许
TR1=1;        //启动定时器1
//REN=1;        //允许接收
EA=1;         //允许中断
}

void send(unsigned char d)                  //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形参d即为待发送数据。
{

SBUF=d; //将数据写入到串口缓冲
sending=1;         //设置发送标志
while(sending); //等待发送完毕
}

/*void sendc(unsigned char a)   // 这个函数是我改的,用来代替下面 void sendc(unsigned char * pd)这个函数
{                                            //可结果就是虽然能发出去,但是显示的是一串乱码?
        unsigned char i;
  for(i=7;i>0;i--)
        {
          send(a);
                a++;
               if(a==8) a=0;
        }
}*/

void sendc(unsigned char * pd)
{
while((*pd)!='\0') //发送字符串,直到遇到0才结束
{
  send(*pd); //发送一个字符
  pd++;  //移动到下一个字符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k1==0)
                {
                        delay(20);
                        if(!k1)
                        {
                                while(!k1);
                               sendc(zifuchuan);   //用数组名输出数组,只有字符串才可以吗?                                                           //  还有我把它后面加个中括号为什么又不行了?sendc(zifuchuan【】);
                        }
                }
        }
}

void uart(void) interrupt 4                 //串口发送中断
{
if(RI)    //收到数据
{
  RI=0;   //清中断请求
}
else      //发送完一字节数据
{
  TI=0;
  sending=0;  //清正在发送标志
}
}

网友:
参数传递不正确

网友:
a++是什么?

网友A:
你这个错的就有点狠了

网友:
不明白为什么用a不能传递字符数组zifuchuan[]?

网友B:
a++是为了将zifuchuan[]里的字符一位位的传递出去啊,这样不行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错的就有点狠了

不明白我是在哪个概念上弄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我是在哪个概念上弄错了?

C语言没学扎实啊小伙子,你那个参数传递的形式只能传递一个参数,不能传送一个数组,并且a++是a本身加1,原来是10,a++之后就是11了,怎么会变成下一个数据呢?

网友C:
你自己写的那个函数,参数传递错误,而且你调用的方式也有问题,楼上的各位已经解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语言没学扎实啊小伙子,你那个参数传递的形式只能传递一个参数,不能传送一个数组,并且a++是a本身加1, ...

是啊,自学的只能慢慢钻研了,不过听你那么一说,是不是数组的话就只能用指针变量这一个方法来传递?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自己写的那个函数,参数传递错误,而且你调用的方式也有问题,楼上的各位已经解释了

谢谢!经过你们这么一说我长知识了,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啊,自学的只能慢慢钻研了,不过听你那么一说,是不是数组的话就只能用指针变量这一个方法来 ...

是的,形参是一个类似int a[]的数组事实上也是传递指针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a++是为了将zifuchuan[]里的字符一位位的传递出去啊,这样不行吗?

a是实际发送的数据又不是指针,你把a加1不就是把实际要发送的数据加1了嘛,这样肯定就不是你要发送的数据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a++是为了将zifuchuan[]里的字符一位位的传递出去啊,这样不行吗?

而且for循环不应该在这里,想用for的话,可以写一个只发送一个数据的函数,然后在for循环里面调用这个函数,

void sendc(unsigned char a)
{
       send(a);
}

其他函数的
for(i=7;i>0;i--)
{
      sendc(zifuchuan);
}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而且for循环不应该在这里,想用for的话,可以写一个只发送一个数据的函数,然后在for循环里面调用这个函 ...

for(i=7;i>0;i--)
{
      sendc(zifuchuan【i】);
}

网友:
引用 网友D:
a是实际发送的数据又不是指针,你把a加1不就是把实际要发送的数据加1了嘛,这样肯定就不是你要发送的数据 ...

非常感谢!还是你一针见血的把我的问题说出来了,我之前就是没把a是数据还是指针地址真正分清楚,所以才导致了上面把一个数据也去当地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形参是一个类似int a[]的数组事实上也是传递指针的。

长知识了,非常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