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PCB板

楼主:
请问多层PCB板怎样看?

网友:
用眼睛看嘛。。。

网友:
你可以整个班子看,也可以一层一层的看。看你的具体需求了。

网友:
一层一层地看、一个网络一个网络地看、一个器件一个器件地看、…… ,,就看你要看什么了。

网友:
如果你用的是DXP话用shift+s 关掉其他层,一层一层的看。

网友:
也可以根据下面菜单单一的选择层面。

网友:
跟双面板一个道理,多了层面而已,为了更好的走线,散热和EM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