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一个怨:win10系统输入法老是无故失踪

楼主:
你试过讲话讲着讲着就发现自己从讲中文变成英语吗?
你试过讲话讲着讲着突然发现自己讲不出话了吗?
你试过高高兴兴跟人交谈突然发现自己是个哑巴吗?

好吧,也许这种情况在现实真人面对面的情景中不太可能出现,哦。也有可能,突然被毒哑了。。。

在网络世界里,输入法简直就是网络人发声的舌头。某一天他发疯了,咱们就可能经历上面奇奇怪怪的问题了。

好把,我就是表示下我最近有这么个苦恼。具体什么原因造成的,尚且未知,也希望看官们有明白的给我个解决方案。

事情发展大概有一周了。某天我正常开机工作,然后跟eeworld众人问安,然后突然发现,,我怎么只能打字母了,,我的输入法图标消失了。调了半天没调出来,然后重启依然不行,然后重装了输入法软件,终于搞定。很高兴

然而事情高兴了不到一天。到了晚上的时候,出去吃饭回来,再开电脑一看(此前没有关机,只是待机),我的输入法又不见了!!!又是连个图标都消失不见了。又调不出来。。
愤怒的我想换款输入法试试,嗯,对我就是迁怒,然后换了一款输入法。又可以愉快的发声了。

接下来两三天虽然我的“舌头”没有丢。但是经常打字打一半输入法就变了。也就是从讲中文突然变成英文了。Σ( ° △ °|||)︴说了这么多年话头一次被舌头给耍了。好吧通过切几次输入法又正常了,我凑合用。

然后今天早上!!对,在我发帖之前。。又出毛病了。。我的输入法图标是还在。。但是why我的输入法从QQ输入法变成了微软中文输入法!!!

虽然本宝宝现在已经把输入法调回来了。。。但是,,谁能告诉我,我这一星期到底为什么这么跟我的输入法较劲啊~~~到底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导致输入法三天两头的故障。。又该怎么做才能保证在接下来能长时间友好的相处和玩耍。。。

   orz。。。。跪求解决方案。。。。

--------------------------------------------------
10月21日   在我发完本帖的第二天早上。。我的输入法再一次华丽丽的挂掉了。。进入设置查看,发现里面只有一个打感叹号的不可用输入法。。吐血。。。

网友:
yao bu,wo men yong ping yin ba .

网友A:
微软拼音冒出来是不是自动更新打过布丁,巨硬老是搞些小动作。我一般都是把输入法删掉,就剩两个,一个中文输入,一个系统自带的英文输入,默认输入法设置成英文,win7下,基本没碰到过啥问题。。。

网友B:
上学的时候用组装台式机装的xp系统,右下角的音量图标总会无故消失,造成的影响就是没法调节音量大小。每次都需要重新安装声卡驱动才能解决,分析是声卡驱动与硬件兼容不好。不知道你遇到的问题是不是与这个类似。
网上有个解决win10输入法消失的方法,可以试试“win键+x,打开命令提示符,输入ctfmon,回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软拼音冒出来是不是自动更新打过布丁,巨硬老是搞些小动作。我一般都是把输入法删掉,就剩两个,一个中文 ...

我用win系统的电脑也是这么干的删除不需要的,只留下英文和中文,默认选择英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微软拼音冒出来是不是自动更新打过布丁,巨硬老是搞些小动作。我一般都是把输入法删掉,就剩两个,一个中文 ...

嗯。我印象中记得我之前删过微软拼音了啊。。。今天早上不知道为什么又。。,不过可能是不是我没删。。因为我家的好像重装过系统。可能重装后我没删掉。但是我之前用的时候确实是没有微软拼音这个输入法的。今天突然QQ拼音消失了跑出来微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学的时候用组装台式机装的xp系统,右下角的音量图标总会无故消失,造成的影响就是没法调节音量大小。每次 ...

可是很奇怪啊。我之前用的好好的,就是大概一周前开始变成这个样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我印象中记得我之前删过微软拼音了啊。。。今天早上不知道为什么又。。,不过可能是不是我没删。。因 ...

你装了QQ拼音输入法吗?那么问题来了,是不是QQ输入法和微软输入法在后台打起来了,然后它们都受伤并且生气了,谁也不出来为你服务了呢?

win10系统下微软拼音已经很好用了,觉得没必要装第三方输入法,QQ拼音输入法与自带输入法的兼容性可能不好,如果喜欢第三方输入法,可以试试搜狗

网友:
用的win7,也是卸载掉其他没用的输入法,只保留系统英文输入法和搜狗中文输入法,用了好几年,没什么问题

网友C:
不,我一开始是用搜狗输入法,然后出问题了我迁怒了才换成qq输入法的_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我一开始是用搜狗输入法,然后出问题了我迁怒了才换成qq输入法的_

也是同样的问题吗?win10系统是否更新了所有补丁

网友:
windows 10下面最好用百度的输入法,并把原来微软所有的输入法全都删除,目前只有装百度输入法后可以删掉原生输入法。当然你说的这个问题,windows10挺多的!

网友:
前段时间刚换的电脑,win10系统,自带的输入法,开机2天左右,输入法找不到了,重启又出来了,后来系统程序升级,就再没出现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