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 485通讯问题

楼主:
我自己板子上485模块接的是usart1,PB6与PB7脚,我仿照原子开发板的485通讯例程,把串口2改成了串口1,和电脑可以通讯,但发送五个数据电脑只接受到两个,而且两个都是错的,接收也不行,我仔细看了配置应该没什么问题,这是为什么?哪里可能有问题?搞了两天了。愁死了。我的485控制脚是PB5,低电平为发送,高电平为接收。
//初始化IO 串口1
//bound:波特率
void RS485_Init(u32 boun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ENABLE); //使能GPIOB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使能USART1时钟

  //串口1引脚复用映射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6,GPIO_AF_USART1); //GPIOB6复用为USART1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7,GPIO_AF_USART1); //GPIOB7复用为USART1

        //USART1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A6与GPIOA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速度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复用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上拉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A9,PA10

                //PB5推挽输出,485模式控制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B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速度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上拉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B5

   //USART1 初始化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波特率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无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1

        USART_Cmd(USART1, ENABLE);  //使能串口1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TC);

#if EN_USART1_RX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开启接受中断

        //Usart1 NVIC 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3;//抢占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3;                //子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endif

        RS485_TX_EN=1;                                //默认为接收模式
}

//RS485发送len个字节.
//buf:发送区首地址
//len:发送的字节数(为了和本代码的接收匹配,这里建议不要超过64个字节)
void RS485_Send_Data(u8 *buf,u8 len)
{
        u8 t;
        RS485_TX_EN=0;                        //设置为发送模式
          for(t=0;t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RESET){}//等待发送结束
    USART_SendData(USART1,buf[t]); //发送数据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RESET); //等待发送结束
        RS485_RX_CNT=0;
        RS485_TX_EN=1;                                //设置为接收模式
}

网友A:
重点确定一下你的时钟频率,看样子就是波特率不正确导致的。看看你的晶振和你的设置是否匹配,波特率设置是否正确等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点确定一下你的时钟频率,看样子就是波特率不正确导致的。看看你的晶振和你的设置是否匹配,波特率设置是 ...

谢谢,弄好了,我也一直觉得是串口波特率的问题,你提醒了晶振,我板子上用的是25兆的,和官方库不一样,所以出错了,现在好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弄好了,我也一直觉得是串口波特率的问题,你提醒了晶振,我板子上用的是25兆的,和官方库不一样, ...

晶振的大小也会影响你的波特率哦。你的问题就是走了经验主义了。。。。。其实配置的第一步就是确定系统时钟,所以你就直接跳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