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与 ARM 处理器
DSP程序烧写问题

楼主(2016-10-20):
来自手机
DSP程序烧写问题
烧DSP程序时,出现下面的错误
“Does not match the target endianness,not loaded. Check build ptions, or use the setup program.”
各位大神,这要怎么解决啊???

网友A:
按照提示上说的,好像是大小端设置的不对?你到你的编译选项里找找,变换一下设置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