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过max17043的?用于检测电量

楼主:
打算用单片机检测电池电量,选的芯片是max17043,用stm32开发的,但是没有成功,我把程序附上,求各位指教一下。

网友:
希望各位能给我分析一下错误。

网友:
但是没有成功,没有成功,有无数种可能,这是哪种呢?没有具体的描述,哪有具体的解决方法。芯片就那几个引脚,先测各个引脚,确保硬件上是正确的,再查程序。先看能不能实现基本通信。要是基本通信都不能实现,更别说功能了。

网友A:
楼主找到问题了嘛,我也是同样问题啊,谢谢回答。

网友:
这个问题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解决,建议楼主用0x64地址试试,或者扫一下0x00-0xfe看下哪个地址有响应

网友B:
楼主找到问题了吗?

网友C:
楼主找到问题了吗?我遇到了读不到数据的问题

网友:
找到问题了么 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找到问题了嘛,我也是同样问题啊,谢谢回答。

请问找到问题了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找到问题了吗?

请问找到问题了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找到问题了吗?我遇到了读不到数据的问题

请问找到问题了吗,谢谢,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网友:
找到问题了吗?各位

网友:
MAX17044

关键特性

主机侧或电池侧电量计量

1节电池(MAX17043)

2节电池(MAX17044)

高精度电压测量

对于5.00V提供±12.5mV精度(MAX17043)

对于10.00V提供±30mV精度(MAX17044)

利用ModelGauge算法提供精确的相对容量(RSOC)计算

测量过程没有失调累计

无需电池满充至放空的再学习过程

无需检流电阻

外部报警/中断,用于低电池电压指示

2线接口

低功耗

小尺寸、8引脚、2mm x 3mm TDFN无铅封装或小尺寸、0.4mm间隔的9焊球UCSP封装

应用

数码相机、视频和运动摄像机

手持式计算机与终端设备

健康管理检测仪

null

无线扬声器

网友:
加我QQ 我发最新版开发典型电路图给你

网友:
楼主max17043怎么解决的,上面的例子看了也改过但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