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权老师FPGA读写SDRAM程序学习

楼主:
各位大神,最近在学习SDRAM的读写。从特权老师的FPGA读写SDRAM程序入手,结合小墨同学写的帖子,也算是看会了一点皮毛,无奈自己太笨,而且又是刚刚上手,有一段关于PLL的复位程序看不懂。
请问,为什么需要定义rst_r1和rst_r2两个变量呢?直接写一个异步复位不就可以了吗?如果 pll_rst必须是线网类型的话,那只定义一个中间变量rst_r1就可以了呀?哪位大神能帮忙解答一下呀,万分感激!

网友:
怎么看不到图片呢?

网友A:
看不到图片,猜一下,是不是类似这种情况:
rst_r1<=rst;
rst_r2<=rst_r1;
如果是的话,应该是异步复位同步释放,目的是阻止亚稳态向下一级传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图片,猜一下,是不是类似这种情况:
rst_r1

也就是说不止是这个程序,任何异步复位同步释放的程序都可以按照这种方式去写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不止是这个程序,任何异步复位同步释放的程序都可以按照这种方式去写对吗?

是的,就是两级寄存器消除亚稳态,不只是rst信号,任何需要同步的信号都可以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