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能破解的uv5啊

楼主:
20芯积分
据说原来的破旧能用,但是我这边不行(行了一下再编就过不去了),我想做stm32f407ig,用的stlink,原来的uv4倒是能编译过去,但是下载不了,flash下载里 没有stm32f4的flash选项,我stlink V2 J23版本

何解???

我从官网下的keil5.12  系统是XP

求神助

网友A:
有几个问题点,楼主需要注意下:
1、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keil的官网上有keil5对keil4的兼容的软件的,我之前下载安装过。安装在keil5的安装路径下就可以兼容打开并且编译keil4的32的程序;
2、“没有stm32f4的flash选项”,打开Options for Target 选项,看下device中你的器件选择是对的么?
3、确定下,F4的DFP的安装包你有安装OK么?

4、破解与你说的问题没有关系。没有破解,我记得只是程序不能超过多少多少。。。有这样的警告。。。。。

如果实在需要破解,回复下我,留个邮箱,我邮件给你个破解文件哈。

网友B:
下载和破解无关,需要安装对应的包文件。最好不用自带的package install,速度太慢。可以直接从keil网站下载后导入。

http://www.keil.com/dd2/pac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几个问题点,楼主需要注意下:
1、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keil的官网上有keil5对keil4的兼容的软件的,我 ...

V4的编译可以,我stlink里没有对应的f4 flash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载和破解无关,需要安装对应的包文件。最好不用自带的package install,速度太慢。可以直接从keil网站下 ...

keil v5 导入example,编不过去

网友C:
是keil5 安装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keil5 安装的问题吗?

像是License不正常,重新生成一个试试。

网友:
这个可以了

但是下载不成功,我再看看

网友:
2020年我该怎么办

网友C:
stlink V2 的sw 模式确定可以用吗?有人用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stlink V2 的sw 模式确定可以用吗?有人用过吗?

可以用啊,当然用过了。

网友:
我也想找一个5.20版本的注册机。之前有一个,不知道放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