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0欧姆天线

楼主:
各位大神请问一下如何才能制作出一根50欧姆阻抗的天线,以433M的天线为例,具体到用什么材质、什么形状、多大尺寸。如何测试。

网友:
这天线没有必要自己做,自己做的损耗大
还要买一些材料,比如同轴电缆,接头什么的

网友:
看你的需要了,要是小功率,那就可以做pcb天线,这个不需要什么材料,就是pcb板和一个sma接头就可以,但是需要仿真调试,这个是关键,没有点做天线的底子估计就难了,要是大一点的功率那就是普通的鞭状天线就可以了,要么就是玻璃钢天线,看用在什么场合,我劝你还是去买吧,估计你买了所以的材料钱都能买还多根天线了,433的天线外面太多了。测试天线目前自己测试只能靠三维仿真和矢量网络分析仪粗略的测试调试。增益,方向图之类的必须要用暗室测试。

网友:
淘宝店铺:http://shop60936514.taobao.com/?spm=2013.1.0.0.4lAmV3
本小店都是自主研发,低噪放、小功率功放、混频器、LC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