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压力变送器 的温漂和非线性 在硬件上 如何 补偿 ?

楼主:
请教:
数字压力变送器 的温漂和非线性 在硬件上 如何 补偿 ?

谢谢 !

网友A:
有处理器的情况下,获得温度信号与压力信号,然后函数拟合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处理器的情况下,获得温度信号与压力信号,然后函数拟合就行了。

谢谢!

有处理器,用的是STM32F042;
温度信号来自ADS1220(见附图,ADS1220, 24位ADC、128倍的可编程增益、精密温度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