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B Nano】使用EEPROM

楼主:
DS3231模块上还有一个EEPROM AT24C32,可以保存数据,它也是I2C接口的,和DS3231共用I2C。

接线方式和连线图和DS3231一样:

DS3231
PYB Nano
GND
GND
VCC
3V3
SDA
Y0/PB9
SCL
Y1/PB8

from pyb import I2C

_24L64_ADDR = const(0x57)

class _24L64(object):
    def __init__(self, i2c_num, i2c_addr=_24L64_ADDR, i2c_baud=100000):
        self.i2c_addr = i2c_addr
        self.i2c_buad = i2c_baud
        self.r = bytearray(2)
        self.w = bytearray(3)
        self.i2c = I2C(i2c_num, I2C.MASTER, baudrate = i2c_baud)

    def read(self, addr):
        self.r[0] = addr//256
        self.r[1] = addr%256
        self.i2c.send(self.r, self.i2c_addr)
        return self.i2c.recv(1, self.i2c_addr)[0]

    def write(self, addr, dat):
        self.w[0] = addr//256
        self.w[1] = addr%256
        self.w[2] = dat
        self.i2c.send(self.w, self.i2c_addr)

运行效果

>>> from _24L64 import _24L64
>>> ee=_24L64(1)
>>> ee.read(0)
0
>>> ee.read(1)
2
>>> ee.write(1, 5)
>>> ee.read(1)
5

网友A:
今天我们这里停电断水,所以下午只好放假了。不过中午的时候同事已经帮你发了。

网友:
D大什么时候帮我发下货呀!我下单了

网友:
不会下单晚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我们这里停电断水,所以下午只好放假了。不过中午的时候同事已经帮你发了。

那就好! 很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