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耦电容

楼主:
请问去耦电容可以放在板子的两面吗?一部分去耦电容和芯片在一面,另一部分在板子的另一面。

网友A:
可以的,没问题,离引脚近点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没问题,离引脚近点就行

不用考虑过孔的寄生电感吗?

网友:
暂先不考虑电气特性,楼主这样安排恐怕很难焊接吧?无论是手工焊接还是自动焊接,都有一定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考虑过孔的寄生电感吗?

不知道你的板子时钟频率能达到多高?我所见过高端点的板子都是BGA封装的都是放在背面。QFP封装的有空间的话可以放在正面,没空间可以放在反面。很多指导书过于教条,并没有吹嘘的那样厉害。

网友:
我所说的都是MCU类的器件,其他的模拟电路之类的器件我就不清楚啦。

网友C:
其实,从PCB布线的角度,往往让人们忽略的是去耦半径
如果电容摆放离芯片过远,超出了它的去耦半径,电容将失去它的去耦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从PCB布线的角度,往往让人们忽略的是去耦半径
如果电容摆放离芯片过远,超出了它的去耦半径,电容 ...

这一点确实容易被一部分人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