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新手设计求助

楼主:
PCB中与非门是包含在哪个库文件里面?还是需要自己画呢?
如果是画的话,在PCB里面的与非门是个什么样子?
刚学,求解答

网友A:
你要先确定与非门的型号,例如74HCXX,然后在各大厂商的库里面搜索,很多厂商都会提供常用的逻辑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先确定与非门的型号,例如74HCXX,然后在各大厂商的库里面搜索,很多厂商都会提供常用的逻辑器件。

各大厂商的库是指?去哪里下载呢?

网友:
比如74LS00,好多厂家都有。找两个大厂家的下载手册。比如TI。  搜索型号,下载手册
查看详情
可以看到封装的信息。常用芯片,不同厂家的封装,一般都兼容。

网友B:
封装需要自己画,软件即使有自带的,尽量也别用。出了问题,很麻烦。自己画的,尺寸心里清楚,改着也方便。根据你的画图软件,练几次,就会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封装需要自己画,软件即使有自带的,尽量也别用。出了问题,很麻烦。自己画的,尺寸心里清楚,改着也方便。 ...

好的 很详细,谢谢了~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