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pcb editor画图出现的奇怪问题

楼主:
pcb连出来的线成灰色的了,将鼠标放在上面又恢复了本来的颜色,没有设置高亮。。

将鼠标放上面

将鼠标放上面

网友A:
是不是给和这个网络设置了颜色的?
用dehilight一次,然后保存,重新打开一次应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给和这个网络设置了颜色的?
用dehilight一次,然后保存,重新打开一次应该就好了。

厉害问题已解决,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