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分享,我快乐之双向放大器

楼主:
自从看见这期的活动我就是想着要分享点什么呢,正巧手里有个项目,最近在做一套无人机的测控和图传的链路,图传的链路之前我有有分享过,就是这个帖子,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01610-1-1.html这个是无人机的图传链路,我说的无人机不是什么四轴多轴无人机,是那种大型军用或检测用的。重点是下面的测控电台,简单说就是一个数传电台,之前我我也有分享过双向放大器,那个功率比较小,而且还需要控制,这次加以改进,直接就是输入输出外加电源就ok了。

由于测控要求50公里,所以不加放大器是无法满足的,有人讲加大功率是违法的,咱们先把这个放一边,不去管,人家客户要求自然有人家的办法,所以咱们不去讨论这个,只讨论技术问题。

所谓的双向放大器那就是接收和发射都有增益,自动切换。
具体的参数指标
频率915MHz(也是常用的频段)
收发切换时间小于50ns
自动切换功能
发射增益13db
接收增益15db
发射最大功率10W
发射自动增益控制功能
供电28v
具体要求大概就这么多。

网友A:
很厉害!用了多长时间啊?产品交给客户了吗?主要是传输啥数语音还是图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厉害!用了多长时间啊?产品交给客户了吗?主要是传输啥数语音还是图像?

做板子,机加工,都算起来不到1个月,已交付,飞控的数据

网友:
这两天一定要把刘工您的所有帖子过一遍。

网友:
刘版主太牛逼了。。。这才是技术

网友:
能说  玩无线的孩子好酷 么
不对不对,玩无线认真分享的孩子好酷 哈哈

网友:
请教:
输入和输出的频率是一样的?

网友B:
刘大神您好!有两个关于RF2.4G的PCB天线的问题请教您一下:1,芯片输出到天线之间的走线,为了50阻抗的要求,有时候需要与地间隙很小,但我看到有些资料上说为了减低分布电容的影响,这个间隙要大于1MM,这种说法对吗? 2,在用网分测试PCB天线的时候,高频线是直接焊在匹配电路和天线的后面吗?我看到有资料说要先焊接在天线后面校准,是这样吗? 初学天线,让您见笑了~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C:
信号会回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信号会回输吗?

不会的,1:这个设备是半双工的,
2:发射的时候,接收是不工作的,
3:当你处于发射状态,开关是与发射闭合,开关有个隔离度,大概有30---40db之间,再有低噪放的s12也相当于隔离,所一信号是不会回流的。
4:以上是同频的情况,要是异频那就更不烦了,开关隔离外加带通滤波器的抑制,足够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刘大神您好!有两个关于RF2.4G的PCB天线的问题请教您一下:1,芯片输出到天线之间的走线,为了50阻抗的要求 ...

第1个,理论来讲确实是的,但是实际开情况了,尽量50欧姆。
2:我自己认为,不晓得对不对,大家互相讨论,网分要先校准之后,在接上天线,看看当时的阻抗,然后在去匹配,最后在从匹配的端口看进去,是否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1个,理论来讲确实是的,但是实际开情况了,尽量50欧姆。
2:我自己认为,不晓得对不对,大家互相讨论 ...

感谢回复!
第二个问题中你说网分先校准之后(这个有做),再接上天线看当时阻抗, 您的意思是直接看天线本身的阻抗吗? 这个阻抗对后面做匹配电路有啥帮助?匹配端口看进去的阻抗是否等于匹配电路与天线本身的阻抗之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回复!
第二个问题中你说网分先校准之后(这个有做),再接上天线看当时阻抗, 您的意思是直接看天 ...

如果直接看天线本身的阻抗不是50欧,需要调天线吗? 还是把匹配电路调成和天线一样的阻抗? 但一般芯片输出阻抗是50欧,那么与芯片又不匹配了, 怎么办?

网友:
新人报道!哈哈哈哈

网友:
PCB为什么没有大面积覆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