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一体式自来水供水DN500/100污水管道电磁流量计如何现场修改量程

楼主:
污水流量计—选型报价咨询:金湖凯铭仪表有限公司 手机:15861727050 电话:0517-86801006 QQ:82732281 污水流量计简介: 污水流量计优势及独特卖点: 1.传感器最重要的部件-线圈作最优化的设计,并通过最严格的实流试验,切实保证产品的测量精度 2.信号电极作彻底的静电屏蔽处理,保证小信号不会受线圈的干扰,保证低流速的测量精度 3.线圈与外界作隔离处理,保证线圈长期的绝缘强度,也就保证传感器的长期测量精度 4.传感器所有的焊接工艺都采用氩弧焊工艺,虽然成本较高,但能保证焊接的可靠性(焊接是传感器的最主要的生产工艺),特别是安装线圈后的最后一道焊接工序,用氩弧焊工艺能保证已安装的线圈不被损伤 5.采用接地电极结构,形成一个平衡电极平面,保证整个测量平均速度的过程都被限制在平衡电极平面之内进行,能很好的消除电气噪声干扰,提供精确的测量结果 6.采用定制的双层屏蔽电缆 7.可编程频率低频矩形波励磁,提高了流量测量的稳定性,功率损耗低 8.特殊介质测量(如浆液)采用高频励磁,消除杂波干扰 9.采用16位嵌入式微处理器,运算速度快,精度高 10.全数字处理,抗干扰能力强,测量可靠,精度高 11.超低EMI开关电源,适用电源电压变化范围大,抗EMC性能好 12.用单块电路板完成所有功能设计,采用SMD器件和表面帖装SMT)技术,电路可靠性高 13.高清晰度背光中文LCD显示,显示累积流量、瞬时流量、流速、流量百分比等 14.菜单操作,使用方便,操作简单,易学易懂 15.双向测量系统,内部具有三个积算器可分别显示正向累计量、反向累计量及差值积算量 传感器与转换器之间的电缆长度与流体电导率和现场电气干扰等因素有关,电缆长度可用以下公式估算: L≤σ×4 式中: L-电缆长度(m) σ-流体电导率(μS/㎝) 但电缆一般不得超过100 m。为保证测量精度和防止干扰,要求转换器尽量靠近传感器安装。 l 励磁电流线 励磁电流线可采用二芯绝缘橡皮软电缆线,建议型号为YHZ-2×1㎜2或RVVP2×32/0.2。 励磁电流线的长度与信号电缆长度一致。当使用STT3200专用电缆时,励磁电缆与信号电缆 合并为一根。 l 流量信号线 分体型转换器与传感器配套使用时,对被测流体电导率大于50μS/㎝的情况,流量信号传输 电缆可以使用型号为RVVP2×32/0.2的聚氯乙烯护套金属网屏蔽信号电缆。使用长度应不大 于100 m。信号线与传感器配套出厂。信号线的处理可按图3-4进行。 本转换器提供有等电位激励屏蔽信号输出电压,以降低电缆传输的分布电容对流量信号测量 的影响。当被测电导率小于50μS/㎝或长距离传输时,可使用具有等电位屏蔽的双芯双重屏 蔽信号电缆。例如STT3200专用电缆或BTS型三重屏蔽信号电缆。 系列污水流量计是根据法拉第电磁感应原理,在与测量管轴线和磁力线相垂直的管壁上安装了一对检测电极,当导电液体沿测量管轴线运动时,导电液体切割磁力线产生感应电势,此感应电势由两个检测电极检出,数值大小与流速成正比例。被测流体必须是导电性的液体或浆液,其导电率应当小于50μs/cm可使用具有等电位屏蔽的双芯双重屏蔽线或高频转换器,被测流体不应含较多的铁磁性物质或气泡,应根据被测流体的特性选择合适的压力等级,衬里材料,电极材料以及仪表结构形式。采用16位嵌入式微处理器,运算速度快,精度高,低频矩形波励磁,且励磁频率可编程设置,提高了流量测量的稳定性;广泛用于化工化纤,食品,造纸,制糖,矿冶,水利制药等工业领域。 污水流量计选用要点: 葡萄酒流量计应用领域广泛。大口径仪表较多应用于给排水工程,中小口径常用于固液双相等难测流体或高要求场所,如测量造纸工业纸浆液和黑液、有色冶金业的矿浆、选煤厂的煤浆、化学工业的强腐蚀液体以及钢铁工业高炉风口冷却水控制和监漏,长距离管道煤的水力输送的流量测量和控制。小口径、微小口径常用于医药工业、食品工业、生物工程等有卫生要求的场所。 1污水流量计根据一体型和分离型污水流量计的特点,选择合适的类型。一体型污水流量计安装敷线方便,精度中等,不宜在地面以下安装,以防转换器被水淹没。分离型污水流量计,精确度较高,转换器与传感器异地安装,更适合现场环境比较差(如有害、有毒、易受水淹没等场所)的场合,但安装、敷线较严格,否则易引入干扰信号。 2、选择合适的电极形式。对于不产生结晶、结疤、不沾污电极的介质,可用标准电极,否则用式清垢电极或有清洗连接装置的电极。对于测污泥场合,还可选用可换式电极。 3、污水流量计根据被测介质的腐蚀性选择电极材料。 进口保护法兰和接地法兰(或接地环)的选择 法兰种类 | 适 用 范 围 | 接地法兰(或接地环) | 适用于非导体管道,如塑料管道,但有接地电极的传感器不需要。 | 进口保护法兰 | 当介质有强磨损性时选用。 | | | 污水流量计电极的选择 电极材料 | 耐蚀及耐磨性能 | 不锈钢0Crl8Nil2M02Ti | 用于工业用水、生活用水、污水等具有弱腐蚀性的介质,适用于石油、化工、钢铁等工业部门及,市政、环保等领域。 | 哈氏合金B | 对沸点以下的一切浓度的盐酸有良好的耐蚀性,也耐硫酸、磷酸、氢氟酸、有机酸等非氯化性酸、碱,非氧化性盐液的腐蚀。 | 哈氏合金C | 能耐非氧化性酸,如siaosuan、混酸、或铬酸与硫酸的混合介质的腐蚀,也耐氧化性盐类如:Fe,”、、Cu”下或含其他氧化剂的腐蚀,如高于常温的次氯酸盐溶液、海水的腐蚀 | 钛 | 能耐海水、各种氯化物和次氯酸盐、氧化性酸(包括发烟硫酸)、有机酸、碱的腐蚀。不耐较纯的还原性酸(如硫酸、盐酸)的腐蚀,但如酸中含有氧化剂(如xiaosuan、Fc++、Cu++)时,则腐蚀大为降低。 | 钽 | 具有优良的耐蚀性和玻璃很相似。除了氢氟酸、发烟硫酸、碱外,几乎能耐——切化学介质(包括沸点的盐酸、xiaosuan和l 50℃以下的硫酸)的腐蚀。在碱中刁;耐蚀。 | 铂/钛合金 | 几乎能耐——切化学介质,但不适用于王水和铵盐。 | 不锈钢涂覆碳化钨 | 用于无腐蚀性,强磨损性的介质。 | 注: 由于介质种类繁多,其腐蚀性又受温度、浓度、流速等复杂因素影响而变化,故本表仅供参考。用户应根据实际情况自己做出选择,必要时应做拟选材料的耐腐试验,如挂片试验。 | |
LDE系列污水流量计的选型: ◆量程范围确认
污水流量计般工业用污水流量计被测介质流速以2~4m/s为宜,在特殊情况下,流速应不小于0.2m/s,应不大于8m/s。若介质中含有固体颗粒,常用流 速应小于3m/s,防止衬里和电极的过分磨擦;对于粘滞流体,流速可选择大于2m/s,较大的流速有助于自动消除电极上附着的粘滞物的作用,有利于提高测量精度。
在量程Q已确定的条件下,即可根据上述流速V的范围决定流量计口径D的大小,其值由下式计算:
Q=πD2V/4
Q:流量(㎡/h) D:管道内径 V:流速(m/h)
污水流量计的量程Q应大于预计的最大流量值,而正常的流量值以稍大于流量计满量程刻度的50为宜。 LDE系列污水流量计的参考流量范围 口径mm | 流量范围m3/h | 口径mm | 流量范围m3/h | φ15 | 0.06~6.36 | φ450 | 57.23~5722.65 | φ20 | 0.11~11.3 | φ500 | 70.65~7065.00 | φ25 | 0.18~17.66 | φ600 | 101.74~10173.6 | φ40 | 0.45~45.22 | φ700 | 138.47~13847.4 | φ50 | 0.71~70.65 | φ800 | 180.86~18086.4 | φ65 | 1.19~119.4 | φ900 | 228.91~22890.6 | φ80 | 1.81~180.86 | φ1000 | 406.94~40694.4 | φ100 | 2.83~282.60 | φ1200 | 553.90~55389.6 | φ150 | 6.36~635.85 | φ1600 | 723.46~72345.6 | φ200 | 11.3~1130.4 | φ1800 | 915.62~91562.4 | φ250 | 17.66~176.25. | φ2000 | 1130.4~113040.00 | φ300 | 25.43~2543.40 | φ2200 | 1367.78~136778.4 | φ350 | 34.62~3461.85 | φ2400 | 1627.78~162777.6 | φ400 | 45.22~4521.6 | φ2600 | 1910.38~191037.6 |
污水流量计选型谱 型号 | 口径 | | LDE | 15~2600 | | | 代号 | 安装形式 | | Y | 一体式 | F | 分体式 | | 代号 | 转换器型号 | ZA | 圆形 | ZB | 方形 | | 代号 | 输出信号 | I.4 | 4~20mA | f | 频率 1KHz | Rs | 串行通讯(485) | C | 控制输出 | | 代号 | 防爆要求 | N | 无防爆 | EX | 防爆(仅适用于分体式) | | 代号 | 介质温度 | T1 | ≤65℃ | T2 | ≤120℃ | T3 | ≤180℃(仅适用于分体式) | | 代号 | 内衬材质 | NE | 氯丁橡胶(≤65℃) | PTFE | 聚四氟乙烯(≤189℃) | PVC | 聚氯乙烯(≤70℃) | | 代号 | 电极材质 | 316L | 不锈钢 | HC | 哈氏合金C | HB | 哈氏合金B | Ti | 钛 | Ta | 钽 |
污水流量计性价比应用现场选型 1.了解工艺参数 (1)了解被测液体名称(由用户提供) (2)了解被测液体的最大流量、常用流量、最小流量(由用户提供) (3)了解工艺管径(由用户提供) (4)了解介质温度(由用户提供) (5)了解介质压力(由用户提供) (6)了解被测流体的电导率(由用户提供) (7)了解是否有负压情况存在(由用户提供) 2.初步选型 (1) 根据了解到的被测介质的名称和性质,确定是否采用电磁流量计(由业务员确定) 注意:电磁流量计只能测量导电液体流量,而气体、油类和绝大多数有机物液体不在一般导电液体之例 (2)根据了解到的被介质性质,确定电极材料 注意;公司一般提供不锈钢、哈氏、钛和钽等四种电极,选用哪种电极应根据介质性质查相关资料手册 (2)根据了解到的介质温度确定采用橡胶还是四氟内衬(由营销员确定) 注意:橡胶耐温不得超过80C; 四氟耐温150C,瞬间可耐180C; 城市污水一般可采用橡胶内衬和不锈钢电极 (3)根据了解到的介质压力,选择表体法兰规格(由营销员确定) 注意:电磁法兰规格通常为当口径由DN10-250时,法兰额定压力≤1.6Mpa; 当口径由DN250-1000时,法兰额定压力≤1.0Mpa; 当介质实际压力高于上述管径-压力对应范围时,为特殊订货,但最高压力不得超过6.4Mpa (4)确定介质的电导率 注意:(1)电磁流量计的电导率不得低于5uS/cm (2)自来水的电导率约为几十到上百个uS/cm,一般锅炉软水(去离子水)导电,纯水(高度蒸馏水)不导电 (3)气体、油和绝大多数有机物液体的电导率远低于5uS/cm,不导电。 3.了解用户要求 (1)了解是组合式就地显示还是分体式远传显示(由用户提供) 注意:当为分体远传显示时请了解最大距离,分离最大距离为20米 (2)了解是否需要其它附加功能(由用户提供) 注意:1、电磁流量计性价比本身带有上下限流量报警、频率和电流输出功能,无须另外特殊订货 2、电磁流量计外壳密封防护等级有IP65和IP68两种,当选择潜水型IP68时属于特殊订货 3、当电磁流量计要和计算机连接时,需增加RS-485通讯口,属于特殊订货 4.选型:通过上述步骤后,可最后确定电磁流量计型号规格。 提供售前、售后技术咨询及合理化解决方案以及详细的产品资料及服务手册,建立备品备件库,快速的响应现场服务需求。 欢迎新老客户询价选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