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
还有在ad14中怎么改变元器件的封装,想把它改成贴片的,但是在库里面找不到,看的ad9的教学视频,上面的很多和ad14都不一样,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不要妄图从现有的库里面拉过来用,好多器件的封装其实都是layout工程师自己画的,这个不能偷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要妄图从现有的库里面拉过来用,好多器件的封装其实都是layout工程师自己画的,这个不能偷懒。。。。

谢谢了,不过我那俩张图是怎么回事

网友C:
一般元器件的贴片封装应该都有啊,没有的话是不是没有安装相关的封装库,如果没有库的话可是试试从ad官网上下载相关的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般元器件的贴片封装应该都有啊,没有的话是不是没有安装相关的封装库,如果没有库的话可是试试从ad官网上 ...

谢谢你啦,不过图上的情况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啦,不过图上的情况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嘛

图一是图二的放大吗?我理解的可能原因是图一的黄线并不是连接电阻的线,其间距小于你规则中设定的各元素之间的最小距离故报错。调大线与电阻的间距试试看。

网友:
插装电阻换贴片,,
贴片就是类似这种如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了,不过我那俩张图是怎么回事

你鼠标指到那个地方,屏幕左上角会显示你的错误。。。。。
无非需要自己修改规则,还有如果不清楚规则,,,,可以去百度文库看。。。有个规则详细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