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板框尺寸最长最宽能做到多少?

楼主:
PCB设计软件,如AD或者PADS,能允许设计板子的大小最大能做到多少? 实际生产呢? 这个应该不是任意大小都行吧

网友A:
对做PCB厂家来说,大小长度不受限制,但也不能超出人家加工机器设备的长度限制
还有,一般做到一定长度,都要考虑模块化了,不然,即使人家做出来,怎么运输,回来怎么安装调试呢

网友B:
太大的PCB,其整体强度就很差了。安装、固定、调试什么的都很不方便,所以,很多设备就将它分成多块来做。

拆一拆看看著名的HP厂家的仪器,里面竖着放了好多块PCB。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大的PCB,其整体强度就很差了。安装、固定、调试什么的都很不方便,所以,很多设备就将它分成多块来做。
...

嗯,这个了解呢,模块化处理,方便体积节省也可以外扩。我就是想问问在PCB设计软件中,允许的最大尺寸是多大 而已,因为我要做一块1.2米长宽的PCB,不知道能不能画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做PCB厂家来说,大小长度不受限制,但也不能超出人家加工机器设备的长度限制
还有,一般做到一定长度, ...

那PCB软件能允许的最大尺寸知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PCB软件能允许的最大尺寸知道吗?

每个厂家不一样
线路板一般最大只能做到0.8m*1.2m
设计之前,要和才厂家沟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