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LED软灯带开机短路检测保护

楼主:
各位大侠好:
       LED软灯带产品,直流24V供电,工作最大电流大约5A。需检测灯带正负极的内阻,要求:每次开机给灯带供电时先检测,当大于5K-10K欧时电压正常供电,灯带亮;当小于5K-10K欧时,断开,不供电,灯带不亮。 正常点亮工作时不作检测。原因是灯带用一段时间后受潮短路漏电烧胶打火。

请问用什么电路做比较好 ?
请求各位指导下!谢谢各位!

网友:
有做软灯带的网友,给楼主支支招
不过 这种LED软灯带,古镇哪里都做出规模了,不妨拆解一下人家的学习借鉴一下,是否可以呢

网友:
用测量电阻的电路就好。
当然,测量完毕,必须将测量电路断开,然后再给LED灯供电。

顺便说一句:LED灯电流电压关系是非线性的,单纯说测量LED电阻无意义,必须说明电压多少,电流不得大于多少,这样才有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测量电阻的电路就好。
当然,测量完毕,必须将测量电路断开,然后再给LED灯供电。

顺便说一句:LED灯 ...

电压是24V供电的,最大电流为5A。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压是24V供电的,最大电流为5A。

“电压是24V供电的,最大电流为5A。”
注意你12V供电时,电流不是2.5A。这就是非线性。

所以,你测量电阻时,所施加的电压一定要比24V小得多,例如3V或者1.5V。

网友C:
智能化的东西要使用到逻辑电路了

网友D:
做成限流输出型的,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是24V供电的,最大电流为5A。”
注意你12V供电时,电流不是2.5A。这就是非线性。

所以,你测量 ...

灯带是24V供电,这个是不变的。12V供电是不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做成限流输出型的,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我们只做灯带,电源不是我们生产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们只做灯带,电源不是我们生产的

这明明是电路要做的事,灯带要有保护功能的话,再加个保护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明明是电路要做的事,灯带要有保护功能的话,再加个保护电路吧

现在就是要加个保护电路啊,不知怎样去控制??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智能化的东西要使用到逻辑电路了

有什么方案可参考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带是24V供电,这个是不变的。12V供电是不亮的

“12V供电是不亮的”
我知道12V不亮。要是连这件事都不知道,别在eeworld混了。

你的标题“直流LED软灯带开机短路检测保护”就不对,灯带并没有短路。说“短路”,很容易造成误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带是24V供电,这个是不变的。12V供电是不亮的

你需要的,是一个由24V供电的保护模块。该模块上电后输出一个5V直流电压给灯带,同时测量输出电流。如果输出电流大于1mA,不动作(最好报警,例如让模块上一支LED闪烁)。如果输出电流小于1mA则令一支继电器动作,灯带接入24V电源。
该模块的5V直流输出端必须能够承受24V电压,这可以在5V输出端串联一支普通二极管实现。
判断电流是否大于1mA,不必使用A/D芯片,用比较器即可。比较器实际上就是一位A/D。
检测电流,必用取样电阻。取样电阻应该放到5V正端输出处。

网友:
谢谢你建议。

还是有点不明白:
1.为什么要输出个是5V的直流电压给灯带?
2.有没具体点的电路参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建议。

还是有点不明白:
1.为什么要输出个是5V的直流电压给灯带?
2.有没具体点的电路参考啊?
...

“1.为什么要输出个是5V的直流电压给灯带?”
为了实现你的要求——测电阻。
可以不是5V,例如3V或者6V也可以,但必须是一个固定的数值,且不能太高,如果高到20V,LED灯亮了。

“2.有没具体点的电路参考啊?”
这个,大概是没有,至少是很难找到。

网友B:
像你所说的这种电路,应该叫什么电路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像你所说的这种电路,应该叫什么电路呢?

我也不知道这种电路“应该叫什么电路”。

从9楼“我们只做灯带,电源不是我们生产的”这句看,贵公司(或者贵厂)做这个检测保护电路有一定困难。
替贵公司着想,把贵公司做的灯带的防水密封做好是正路。

网友E:
LED软灯条一定要有防水措施,按照防水等级,IP66防水一般用的套管是硅胶全套管和PVC全套管。
比较高的防水是IP68防水,一般是全套管灌胶防水或全套管抽胶防水,可以完全放在水中使用。
不像楼主说的,“用一段时间后受潮短路漏电烧胶打火”

网友:
试一下这个电路吧以下参数仅供参考,具体数值还得经过实际调试
R1: 4.7K
R2: 1K
R3: 100K
R4: 4.7K
R5: 4.7K
C1: 1uF
D1: 1N4007
D2: 1N4007
Q1: 9014
Q2: 901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知道这种电路“应该叫什么电路”。

从9楼“我们只做灯带,电源不是我们生产的”这句看,贵公司( ...

谢谢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E:
LED软灯条一定要有防水措施,按照防水等级,IP66防水一般用的套管是硅胶全套管和PVC全套管。
比较高的防水 ...

谢谢建议。

防水等级我们都有分类的。“用一段时间后受潮短路漏电烧胶打火”只是把有这种可能性说大了,我们特意施加灌水进去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目前为止出了这么多年的灯带到客户手上,没有反应这种现象。加这个电路也是防范于未然。

网友C:
    上电时,5v电压经过D1、R5、继电器常闭触点加到灯带上,如果灯带漏电,则LED点的电压下降,由R1和R2分压得到的电压不足以使Q1导通,Q2截止,继电器不吸合;如果不漏电,则LED点电压较高,经过R1向基极电容充电,当电容两端电压达到Q1导通电压时,Q2导通,继电器吸合,24V电压加到灯带上,灯带开始正常工作。
    本电路只是一个初步设想,未经实验证实,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电时,5v电压经过D1、R5、继电器常闭触点加到灯带上,如果灯带漏电,则LED点的电压下降,由R1和R2分 ...

谢谢您的方案建议,会试试的。Thank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建议。

防水等级我们都有分类的。“用一段时间后受潮短路漏电烧胶打火”只是把有这种可能性说大了 ...

只问一句:你打算做的这个检测保护电路要不要防水?这个检测保护电路受潮或者进水同样会烧毁或者不工作,你的LED灯带也不会亮。你打算做的这个检测保护电路,岂不是画蛇添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问一句:你打算做的这个检测保护电路要不要防水?这个检测保护电路受潮或者进水同样会烧毁或者不工作, ...

你好!

不防水的。跟灯带是独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电时,5v电压经过D1、R5、继电器常闭触点加到灯带上,如果灯带漏电,则LED点的电压下降,由R1和R2分 ...

你好!

这些电阻的参数怎么定义选择呢

网友:
R1: 4.7K
R2: 1K
R3: 100K
R4: 4.7K
R5: 4.7K
C1: 1uF   电容没有标号,作用是防止振荡,容量在1uF - 100uF间选择。
D1: 1N4007  作用是当继电器触点烧掉时,保护5V电路。
D2: 1N4007
Q1: 9014
Q2: 9012

网友:
引用 网友C:
R1: 4.7K
R2: 1K
R3: 100K
R4: 4.7K
R5: 4.7K
C1: 1uF   电容没有标号,作用是防止振荡,容量在1uF -  ...

你好!
试出来有点问题:1.附件是整理后的电路图。现试出来电路不工作。因为标准的电源输出只有24V的。

2.继电器是用24V的吗?

谢谢指导!

网友C:
Q2发射极接5v,继电器是5v的。把R5、R2换成1.2K吧, 这样当灯带没漏电时,R1可以分到 (5-0.7) * 1.2 / (1.2+4.7+1.2) = 0.723V的电压,足以可靠地导通。
当灯带短路时,(5-0.7) / 1.2K = 3.58 mA,对5V电源没什么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Q2发射极接5v,继电器是5v的。把R5、R2换成1.2K吧, 这样当灯带没漏电时,R1可以分到 (5-0.7) * 1.2 / (1.2+ ...

图片显示有问题。Q2发射极实际是接5V的。

网友C:
还有,正常工作时,24v通过R1接到Q1基极上,则R1的电流为: (24-0.7) / 4.7 = 4.69mA,R2电流为0.7/1.2 = 0.58mA,Q1的基极电流为R1电流 - R2电流: 4.69 - 0.58 = 4.11mA,不会冒烟,可以安全地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正常工作时,24v通过R1接到Q1基极上,则R1的电流为: (24-0.7) / 4.7 = 4.69mA,R2电流为0.7/1.2 = 0. ...

你好!1.按参数修改了电路图:
.

2.测试发现:给电路供电24V时,继电器会响,LED灯带都不亮。给灯带正负极并个5K欧的电阻,模拟实际应用,继电器也会响。???

网友:
当并上5k电阻时, Q1的基极有0.61v的电压, 可能会导通, 试一下把R5换成2K, 这样当漏电电阻为5k时,基极电压只有0.5v,不足以导通.至于继电器吸合了, led灯带还不亮, 就得好好检查一下电路接线了, 相信这个电路原理不难理解.

网友C:
把Q1的集电极直接对地短路, 让Q2驱动继电器吸合,看灯带亮不亮,  如果还不亮, 请检查24v供电、继电器触点、灯带的接线是否正常。要是亮的,则可能是电容的容量偏小,加大容量。
几个电阻的参数也可以尝试作一些调整,电阻的串并联和欧姆定律相信难不倒你,自己折腾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Q1的集电极直接对地短路, 让Q2驱动继电器吸合,看灯带亮不亮,  如果还不亮, 请检查24v供电、继电器触点、 ...

你好! 最终修改电路如附图。

R5为1.5K,C1为100uF
调试后,本人认为理想的,但还是有点问题:
1.LED灯带并5K电阻模拟阻抗时,继电器还是会响,但很小声,要注意听才听到。
2.断开5K电阻,不是每次都灯带都会亮,继电器一直在响?

顺便请教下:
如果改电路的功能,上电灯带就亮,不做检测,直到出现故障,也是5K的阻抗,就断开。就是在灯带工作时检测,算是漏电检测吧。这样是不是很实现很复杂。

谢谢指导

网友C:
用单片机,分时检测,且检测时应该24v停止供电,而不引起视觉上的闪烁感觉。
消除继电器一直在响,可以试一下Q2集电集接一个二极管和5k电阻接到Q1的基极上,这样当Q2导通时,Q2集电极升高,高电平通过二极管和限流电阻加到Q1的基极,使Q1基极电流加大,进入自锁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单片机,分时检测,且检测时应该24v停止供电,而不引起视觉上的闪烁感觉。
消除继电器一直在响,可以试 ...

加入二极管和5.1K电阻电路后,发现:

1.断开5K电阻,灯带每次都亮问题决解了。
2.但LED灯带并5K电阻,检测不到,灯带直接亮了。将新增的5.1K电阻增大到几十K,才检测得到,但继电器就是会响。

网友C:
用双稳态电路来解决继电器响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双稳态电路来解决继电器响的问题吧。

你好!

如果改电路的功能,上电灯带就亮,不做检测,直到出现故障,也是5K的阻抗,就断开。就是在灯带工作时检测,算是漏电检测吧。在开关电源上增加这功能会很麻烦吗?灯带连接长度可以随便接,最长20米,电流最大5A。

现在用的开关电源都是建议客户用明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如果改电路的功能,上电灯带就亮,不做检测,直到出现故障,也是5K的阻抗,就断开。就是在灯带 ...

把LED简单对应成灯泡,给个电源就可以工作的思路不改的话出不了好产品。

LED必须根据自身的特性曲线匹配驱动电路,拥有完善的保护前提下才能让LED的各种优势得以体现,否则整个装置的品质、寿命等指标无从谈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单片机,分时检测,且检测时应该24v停止供电,而不引起视觉上的闪烁感觉。
消除继电器一直在响,可以试 ...

你好!

LED工作之前检测的方案给否定了,要求在灯带工作的时候检测,试了下下面的电路图,

有点疑问不清楚:

1------正常LED灯带工作时电流为225mA,怎么加入此电路后正常工作电路只有193mA,其中的32mA去哪了?
2------测量A点电压0.09V,B点电压0.38V,C点电压4.3V,运放输出脚的8.6V是怎么得出来的?
3------如果灯带的长度不一样,电路不一样,是否电阻的参数也要改变的呢?

网友C:
这个电路我理解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我理解不了

运放和MOS管实现一个恒流源电路,当有短路情况时MOS管的Vds电压升高导致三极管导通引起恒流电路关断自锁。重新上电或者短路电容后才能解锁。

网友C:
原来是过流保护,用自恢复保险丝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原来是过流保护,用自恢复保险丝可以吗?

用PTC试出来效果不理想。
水平有限,之前的那个在线检测阻抗变化控制的,做不了来。
现搞个限流保护的先交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PTC试出来效果不理想。
水平有限,之前的那个在线检测阻抗变化控制的,做不了来。
现搞个限流保护的 ...

这个限流保护电路,如果做到为LED供电的电源里面,成本可以比现在的分开方式大为降低。这正是domtium在7楼所要表达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限流保护电路,如果做到为LED供电的电源里面,成本可以比现在的分开方式大为降低。这正是domtium在7 ...

你好!

因为灯带长度不同,电流也会不一样,做到电源里面,可能不是很方便(因为客户不一定能买到这样的电源),单独做个配件,客户用多大电流就选择多大的配件来使用,这样可能会好些,您觉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因为灯带长度不同,电流也会不一样,做到电源里面,可能不是很方便(因为客户不一定能买到这样 ...

限流保护电路的限流动作值很容易做成从外部可手动调节的形式。与固定限流限流动作值的电路相比较,硬件成本顶多增加几毛钱。
贵公司不做电源。其实从商业角度,配套供应更能使用户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