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51单片机数码管亮度不均的问题

楼主:
作为一个刚刚学习几天的小白,向各位大神请教一个小问题
怎样解决数码管亮度不均匀的问题呀,,最后一位总是比前三个要暗,下面是我写的程序。。
#include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延时
unsigned char code shuma[]={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0x88, 0x83,
    0xC6, 0xA1, 0x86, 0x8E
                              }        ;
sbit xshu=P2^4;          //数码管
sbit xshu1=P2^5;
sbit xshu2=P2^6;
sbit xshu3=P2^7;

sbit led=P2^0;         //LED小灯
sbit led1=P2^1;
sbit led2=P2^2;
sbit led3=P2^3;

unsigned char shu1=12;
unsigned char shu2=34;

void main()
{
led=1;led1=1;led2=1;led3=1;
  while(1)
  {

      P0=shuma[shu1/10];
          xshu=1;
          xshu=0;
          led3=~led3;
          Delay(500000);

          P0=shuma[shu1%10];
          xshu1=1;
          xshu1=0;
          led2=~led2;
          Delay(500000);

          P0=shuma[shu2/10];
          xshu2=1;
          xshu2=0;
          led1=~led1;
          Delay(500000);

          P0=shuma[shu2%10];
          xshu3=1;
          xshu3=0;
          led=~led;
          Delay(500000);
  }
}

网友:
大神们,,帮帮忙吧,,在线等

网友A:
这部分原理晒出来看看。软件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部分原理晒出来看看。软件问题不大。

led=1;led1=1;led2=1;led3=1;
  while(1)
  {

      P0=shuma[shu1/10];//显示数字1
          xshu=0;//导通最左边数码管亮
          led3=~led3;//LED灯取反
          Delay(500000);延时

剩下的都一样了,,,想知道怎么修改可以让亮度均匀,,就是让最后一位点亮的时间长一点

网友:
大神们,,,帮我看看,,,帖子不要沉呀

网友:
保证每段电流一样大

网友:
注意“消隐”! 初学者比较容易忽视的问题

网友:
在郭天祥的51单片机的书中,我记得有提到一个词叫“重影”,如何消重影。他也提到了。。。建议你下载这样的PDF去好好观摩下。

网友B:
先确定是不是管子本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确定是不是管子本身的问题

管子没问题,,试了两三个,,结果都一样

网友C:
先要关闭后,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要关闭后,再亮

不太明白,,可以详细一点吗,,,

网友D:
這問題跟硬件沒關係,嘗試調整delay time。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這問題跟硬件沒關係,嘗試調整delay time。

怎样调整可以给我说一下吗

网友:
先不说亮度,4位显示数值一样不觉得奇怪吗?

先试着分别点亮每一位,然后再显示4位不同的数字,相信你会在这个过程中发现问题(想要“同时”显示不同的数值,必须先关闭其他位,然后仅在其中一位显示)

网友:
停留的时间太短 眼睛反映不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样调整可以给我说一下吗

重點在delay子程序,你的賦值遠遠超出類型定義,請將delay做為ms級

网友:
两种解决方法:
1)调整对应的电阻值,使电流稍许加大;
2)适当延长该位的显示时间,或让该位显示2次。

网友:
点亮数码管xshu=1;应该加个延时delay();函数后 xshu=0;,四个数码管都应该加这个延时

网友:
不知道楼主要达到什么目的。。。

网友(2016-11-22):
你这程序延时时间过长,并不是最后一位不够亮,而是其实都不够亮,且程序没有按你的想法显示1234,显示为4444,不觉得奇怪吗?

网友F:
学习了,我在做试验的时候,显示也不正常。程序是按照教程做的,就是达不到教程的效果。真是难学啊!

网友G:
解决数码管亮度不均匀问题,硬件上要保证每位每段静态驱动电流相同,软件上要保证每位驱动时间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