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屏与51单片机连接好,怎么编程?

楼主:
在EzUI串口屏上设置好按钮、字符串、位图后,怎么在51单片机中编程,使单片机控制别的电路?

网友:
单片机控制别的电路

这句话的意思你楼主只会串口发送,不会读串口数据吗?

要是能读数据,还不会根据数据去控制别的电路啦吗?

网友:
首先得明确串口屏通信协议,根据通信协议去解析一下就可以了吧

网友:
参照串口屏的DEMO,通过串口发送数据给显示屏即可。可以从最简单的开始,比如画一条直线,慢慢的过度到复杂的

网友:
串口读回数据,然后根据数据的各个位对应是串口屏的什么指令,然后对应相应的操作。可以定义一个结构体,把指令写进去,第一个对应什么指令,以此类推

网友:
51从点亮LED到驱动数码管是一个飞跃,从数码管到驱动1602屏又是一个坎,搞定了1602再玩点阵,似乎跨度没前面那么大了。

网友:
从玩了12864屏到595驱动LED点阵,难度还是挻大的,从一维到二维三维的转变,需要较好的空间想象力,很多人最终只是成为了代码的搬运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