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中断里面函数执行的困惑

楼主:
void zhongduan1()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
        if(t%20==0)
                                {

                                        tian++;
                                }

        if(yue==1||yue==3||yue==5||yue==7||yue==8||yue==10)
                {
                        if(tian==32)
                                {
                                                t=0;

                                                 yue++;                tian=1;

                                }

                }

这是一段万年历内的代码, 我的疑惑是当tian的参数 置1后,那上面的tian++是不是也变成了从一开始累加,还是一直在累加呢?  求教  另外 我定时50ms进一次中断  那么执行中断里面的函数时间是多少呢  是不是要全部执行完中断内的函数才会跳出中断呢

网友A:
1、tian会从1开始累加,也就是天会1-2-......31-1......,当然在其他月份到不了31
2、执行中断里的函数时间依具体情况而定
3、中断里的所有函数执行完才会跳出中断

网友B:
执行中断里面的函数时间是多少  这个要自己查汇编,计算机器周期,指令周期

是不是要全部执行完中断内的函数才会跳出中断呢    这个在C语言里就是这么规定的(要不然打上括号是干嘛的),在汇编里要加上 reti 指令

网友:
引用 网友A:
1、tian会从1开始累加,也就是天会1-2-......31-1......,当然在其他月份到不了31
2、执行中断里的函数时间 ...

嗯嗯  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执行中断里面的函数时间是多少  这个要自己查汇编,计算机器周期,指令周期

是不是要全部执行完中断内 ...

嗯哦  那如果我用两个中断 ,一个是50ms进入中断执行,另外 一个10ms进入,如果设置优先级,是不是会先执行完第一个中断呢 再去执行另外一个。但是我想的是  在执行第一个中断的时候,第二个中断的条件也符合了 程序之间会有冲突吧   怎么运行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嗯哦  那如果我用两个中断 ,一个是50ms进入中断执行,另外 一个10ms进入,如果设置优先级,是不是会先执 ...

那是MCU内部的问题 告诉你的就是 中断优先级只在嵌套里有用,同时触发 就先做高优先级的中断函数,再做低优先级的中断函数

低优先级的中断还是会做,只不过有了等待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MCU内部的问题 告诉你的就是 中断优先级只在嵌套里有用,同时触发 就先做高优先级的中断函数,再做低 ...

就是说低优先级的要等高优先级的执行完才能执行吧 ,即使条件触发也要等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