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orTile物联网开发套件(3)——程序烧录与注册

楼主:
       拿到SensorTile之后,直接连接上USB线,然后用手机打开Blue-MS软件就可以直接使用了,但是要体验更多功能,这些并不够。
环境搭建:
  硬件需求:SensorTile开发套件,满足要求的手机和电脑各一台,ST-link或者一个NUCLEO STM32开发版。
  软件需求: IDE(IAR、KEIL、AC6),ST-Link驱动,BM1和BM2开发软件包,Blue-MS APP。
  安装好IDE和ST-Link驱动,开发环境就搭好了。
程序烧录:
     将一块STM32 NUCLEO板子的CN2跳帽去掉,USB线与相关的连接如下图所示:
  将两根USB线连接电脑。使用IAR,KEIL或者AC6打开工程,这里采用KEIL5,BM2打开路径BlueMicrosystem2_V2.1.0\Projects\Multi\Applications\BlueMicrosystem2\MDK-ARM\STM32L476RG-SensorTile中的工程、编译、烧录。此时SensorTile上的灯在闪烁说明烧录成功了。
BM1打开路径BlueMicrosystem1_V3.0.0\Projects\Multi\Applications\BlueMicrosystem1\MDK-ARM\STM32L476RG-SensorTile,进行相同操作即可。
算法库注册
  算法库的注册有两种方法,下载PC客户端,在电脑上进行注册,也可以直接在手机上进行注册。这里使用手机注册,点击状态栏上面的缩略点,弹出下拉菜单中选择“License Manager”然后弹出如下窗口:
  列出的是该固件可以申请的License,打了勾的是已经弄好了的,有REQUEST 和UPLOAD的是还没有注册好的。以osxMotionAR为例,点击REQUEST弹出如下申请窗口:
  填写名字、邮箱和公司信息。我使用的是QQ邮箱,点击红色按钮使用QQ邮箱发送,稍后会收到两封邮件,其中一个有注册序列号如下:
  复制邮件中的序列号,点击UPLOAD粘贴序列号,最后点击红色的按钮,会提示注册成功。复位芯片,重新连接就会发现多了运动状态识别的功能。其他的算法库注册方法类似,这里要注意如果需要更换固件需要将License清除才能重新刷固件,不然会导致芯片无法启动。
相关软件下载:

来自 6楼

汇总贴在此:看lb8820265玩SensorTile物联网开发套件

网友A:
这是玩起来  传感器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玩起来  传感器啦?

哈哈,soso姐,目前在鼓捣这玩意,顺便将这东西介绍给大家,一起来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soso姐,目前在鼓捣这玩意,顺便将这东西介绍给大家,一起来玩。

哈哈 好玩   期待着更多哈

网友C:
这是不是就相当于集成了许多传感器并且可以通过蓝牙和手机连接的这样的一个设备?然后我们要做的就是处理这些传感器传回来的数据实现一定的功能?上面提到的运动状态等等的功能就是对它的应用吧,那这个板子里面具体有哪些传感器呢?

网友C:
这个怎么入门啊?

网友C:
入门有些什么要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不是就相当于集成了许多传感器并且可以通过蓝牙和手机连接的这样的一个设备?然后我们要做的就是处理这 ...

是的,sensorTile端的源代码和SDK-Example都开源,也就是说可以自己定制相关的功能。它在一个13.5×13.5mm大小的板子上集成了6个传感器和1个M4处理器,详细请见帖子: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03210-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怎么入门啊?

如果仅仅只是需要了解sensorTile的相关功能,那么参照我之前的帖子操作即可,也可以参考ST官方的视频和文档。如果想自己DIY一下,那么就需要对嵌入式和Android或IOS编程有一定的了解了,具体来说就是从文档和源代码中了解程序的运行流程,然后按需修改。当然也欢迎随时向论坛咨询,大家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入门有些什么要求啊/?

首先需要了解SensorTile上面元器件的功能作用,可以参考相关器件的数据手册;
然后详细了解下BLE的特点,可以查看BlueNRG芯片的数据手册或者网上查找相关资料;
然后需要了解STM32新的库文件的编程,达到能够看懂源代码的目的,可以参考数据手册或者网上查找教程;
然后需要了解Android或者IOS的编程,达到能够看懂源代码的目的,可以网上查找相关的教程;
最后查看ST提供的源代码,那就可以畅快的DIY了。
当然也欢迎来论坛咨询

网友:
SensorTile物联网开发套件抢鲜体验、免费申请活动正在进行(即日起-11月21日)
想要的小伙伴玩的小伙伴马上行动吧~

网友D:
"这里要注意如果需要更换固件需要将License清除才能重新刷固件,不然会导致芯片无法启动。"
会不会因为你在选择注册码的时候没有选中#define 相关内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里要注意如果需要更换固件需要将License清除才能重新刷固件,不然会导致芯片无法启动。"
会不会因为你 ...

应该不会是这个原因,这点我注意了的,就算是没有复制define里面的内容也不至于导致芯片无法启动,我在线仿真看过,他最后会进入一个while陷阱里,提示错误为license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会是这个原因,这点我注意了的,就算是没有复制define里面的内容也不至于导致芯片无法启动,我在线 ...

后来是怎么解决的?
我今天调试时也遇到一些问题
经常会因为初始化传感器失败卡在while循环中

最要命的是用MDK擦过一次FLASH
现在芯片能下程序 ,但是不能正常启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后来是怎么解决的?
我今天调试时也遇到一些问题
经常会因为初始化传感器失败卡在while循环中

最要 ...

帖子中说的问题是这样的:例如首先刷的BM1固件,并且有了license,那么此时再刷BM2固件这时候就会导致芯片停在while循环中,这时候再次刷BM1固件,然后在APP中将所有的license都清除,再次刷BM2固件就可以解决问题。
停在初始化传感器失败的while循环中我也遇到过,不过是用的很久以前的评估板,估计是很久以前的那个版本的陀螺仪和现在固件版本支持的陀螺仪不一样吧,可以直接将相关的传感器初始化函数注释掉,这样就可以启动了,不过就会导致一些功能不能用,但是连接手机还是可以的。现在最新版本的sensorTile没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B:
刷过一次Flash我也试过,我当时是用ST-Link Utility将其全部清空,确实也发现了,再次烧录成功却导致芯片无法启动,这应该是将BootLoader也给刷掉了,但是此时不要慌,可以这样解决:在固件中的Utilities/BootLoader/STM32L476RG中有个BootLoaderL4.bin文件,使用ST-Link Utility将该文件烧录进去即可,使用默认的配置,默认的位置。烧录进去后,再次刷BM1/2就解决问题了。@littleshrimp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帖子中说的问题是这样的:例如首先刷的BM1固件,并且有了license,那么此时再刷BM2固件这时候就会导致芯 ...

那可能是我先刷的BM2再刷的BM1,然后再没降过版本
所以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过一次Flash我也试过,我当时是用ST-Link Utility将其全部清空,确实也发现了,再次烧录成功却导致芯片无 ...

非常感谢
按照你的方法程序不运行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E:
为什么我烧了后灯不闪,手机也检测不到蓝牙,烧的是这个版本 BlueMicrosystem2_V2.1.3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我烧了后灯不闪,手机也检测不到蓝牙,烧的是这个版本 BlueMicrosystem2_V2.1.3

你看下是不是仿真停在了lisence错误,或者进不去main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下是不是仿真停在了lisence错误,或者进不去main函数

我试过你那种方法好像可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看下是不是仿真停在了lisence错误,或者进不去main函数

但是我如果利用AC6来烧写的话每次好像都会把bootloader给刷没,用keil就没事,不知怎么设置AC6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但是我如果利用AC6来烧写的话每次好像都会把bootloader给刷没,用keil就没事,不知怎么设置AC6

AC6这个没试过,不清楚,应该也是有设置的地方的,烧录固件不是从0x800000开始的,是从0x8000400

网友F:
BM1和BM2开发软件包在哪里下载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F:
BM1和BM2开发软件包在哪里下载呢?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03210-1-1.html
上面那篇帖子中的蓝色 BLUEMICROSYSTEM1和BLUEMICROSYSTEM2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03210-1-1.html
上面那篇帖子中的蓝色 BLUEMICROSYSTEM1和BLUEMICRO ...

非常感谢啊!可惜我在ST官网没有注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