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PIC16F727】

楼主:
关于PICF727问题
程序怎么编译都过不了
如下图

其中第一二个错误是这段话

中文说是不能生成代码。

下面3个问题就不知道怎么解决了,DOUBLE.C我就没有用到。还提示错误。
下面3个错误说的是找不到数据空间。

求大神告知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网友:
在写等根伟大神回复。

网友:
破解编译器

网友:
我编译器他的简单到时没有问题啊

网友:
文中错误的意思是找不到"数据块"?
这种问题一般是数据定义出现了问题,
在我看来,应该是Wg1Queue这块定义出现了问题.造成编译不能通过.

网友:
开始不是写了代码无法再限制模式了,所以你用破解注册机破解一下,应该可以

网友:
MICROCHIP 强势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