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TMEGA16U2固件烧写不进去

楼主:
焊了10片atmega16u2,固件都烧写不进去,请问为什么,采用avr isp下载器下载,10片只有1片能烧写,检查了下    焊接也没有问题    ……    是不是有啥窍门

网友:
先看一下晶体起振了没有。另外如果不能保证是全新芯片,检查一下熔丝位。

网友:
焊接,熔丝位

网友A:
AVR一般考考虑熔丝的,还有ISP好像也是串口下载方式吧,这个驱动什么的一定要安装OK,还有晶振,电压这些的都正常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AVR一般考考虑熔丝的,还有ISP好像也是串口下载方式吧,这个驱动什么的一定要安装OK,还有晶振,电压这些的 ...

正常的

网友:
这是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