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时钟的问题925M-800M

楼主:
 搞不明白,是quarters版本的问题吗?官方出的都是925但是分频下来都是有偏差。另外我编译的系统出这个问题:   34.056675] mmcblk0: retrying using single block read
[   34.441086] mmcblk0: error -110 sending status command, retrying
[   34.447138] mmcblk0: error -110 sending stop command, original cmd response 0x900, card status 0x800b00
[   34.456509] mmcblk0: error -110 transferring data, sector 179744, nr 168, cmd response 0x900, card status 0xb00
[   34.491016] mmc_host mmc0: Bus speed (slot 0) = 200000000Hz (slot req 400000Hz, actual 400000HZ div = 250)
[   34.557545] mmc_host mmc0: Bus speed (slot 0) = 200000000Hz (slot req 25000000Hz, actual 25000000HZ div = 4)
[   34.781079] mmcblk0: error -110 sending status command, retrying
[   34.787130] mmcblk0: error -115 sending stop command, original cmd response 0x900, card status 0x800b00
[   34.796499] mmcblk0: error -110 transferring data, sector 179744, nr 168, cmd response 0x900, card status 0xb00
[   34.806672] mmcblk0: retrying using single block read

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是用的tf卡吗?重新格式化烧个镜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用的tf卡吗?重新格式化烧个镜像试试

换了个内核可以用了,ltsi的,https://rocketboards.org/foswiki ... AlteraSoCLTSIKernel
开始也是启动不了kernal,折腾一气变成上面的样子。不知道为什么,瞎猫碰死耗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用的tf卡吗?重新格式化烧个镜像试试

我学着分区,中间操作出错了,没再改直接用厂家的img重新刷一遍,看着能用,现在系统都跑起来了,我加一个ALTR,uart-1.0出错,下面是我的过程,您帮我看看有什么问题:
dts部分:

                        UART: serial@0x100040000 {
                                compatible = "altr,uart-15.0", "ALTR,uart-1.0";
                                reg = <0x00000001 0x00040000 0x00000008>;
                                interrupt-parent = <&hps_0_arm_gic_0>;
                                interrupts = <0 43 4>;
                                clocks = <&clk_0>;
                        }; //end serial@0x100040000 (UART)

驱动程序匹配部分:
static struct of_device_id altera_uart_match[] = {
        { .compatible = "ALTR,uart-1.0", },
        {},
};

make menuconfig的时候选择的是driver->tty->serial->altera serial选择*编译到内核。
启动Linux后应该是没有发现设备,在dev/没看到ttyAL。
按照驱动里面:
static struct uart_driver altera_uart_driver = {
        .owner                = THIS_MODULE,
        .driver_name        = DRV_NAME,
        .dev_name        = "ttyAL",
        .major                = SERIAL_ALTERA_MAJOR,
        .minor                = SERIAL_ALTERA_MINOR,
        .nr                = CONFIG_SERIAL_ALTERA_UART_MAXPORTS,
        .cons                = ALTERA_UART_CONSOLE,
};
应该有个ttyAL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