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A122和AD620

楼主:
   各位大神们好:
                     最近在做高精度电子秤,在信号放大的部分遇到了问题。还请指点迷津。
                     先附上放大电路             现在只有AD620和一片AD705J   没有INA122了  我想用AD620替换INA122可以么?还有我不想用LM358,因为是放大很微弱的信号感觉他的线性不太好,而且还得双电源供电,电源电路会很麻烦的。

网友A:
LM358倒不是线性不好,是失调电压偏置电流比较大,属于比较“粗糙”的运放。电子秤确实属于比较微弱的信号,应该用精密运放。

网友A:
AD620记得好像不能单电源使用,必须双电源,或者把输入端“垫起来”,即加上一个很稳定的直流偏置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D620记得好像不能单电源使用,必须双电源,或者把输入端“垫起来”,即加上一个很稳定的直流偏置电压。

已经在ref端加入了1V的电压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在ref端加入了1V的电压了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已经在ref端加入了1V的电压了呀

加1V电压,那可不够,至少要按照上图所标出的加到2.1V。这是该芯片使用起来比较讨厌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LM358倒不是线性不好,是失调电压偏置电流比较大,属于比较“粗糙”的运放。电子秤确实属于比较微弱的信 ...

恩  我也觉得  LM358做成品的时候 供电系统很麻烦的 还得用0509      我还是决定放弃使用358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1V电压,那可不够,至少要按照上图所标出的加到2.1V。这是该芯片使用起来比较讨厌的地方。

  恩  找到AD620手册上的典型电路了   他们供电2V~3V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