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B Nano】连接SD卡

楼主:
因为大小限制,所以STM32F401CEU6没有SD接口,因此PYB Nano上也没有了SD/macroSD,这给存储大数据带来一点不便。不过我们可以通过SPI接口挂载SD,下面介绍具体的连接方法。

通过SPI方式连接,义工需要6根线(包括电源)。

接线方式和连线图如下:

SD
PYB Nano
GND
GND
VCC
3V3
MOSI
X14/PB15
MISO
X13/PB14
SCK
X12/PB13
CS
X11/PB12

连接好后,将sdcard.py复制到PYB Nano中,在使用下面的命令进行挂载

import pyb, sdcard, os
sd = sdcard.SDCard(pyb.SPI(2), pyb.Pin('B12'))
pyb.mount(sd, '/sd2')
os.listdir('/')

运行效果图

注:
  • 上面是连接SPI2,也可以连接到其它SPI上。
  • CS也可以改用其它GPIO
  • 挂载点必须在根目录,可以用其它名称。

网友A:
请问D大,MicroPython板子可以外挂摄像头吗?

网友B:
microPython可以移植pygame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D大,MicroPython板子可以外挂摄像头吗?

这个不确定,没有看到说明。但是kickstarter上有一个基于micropython的项目openmv。

网友:
引用 网友B:
microPython可以移植pygame吗?

值得试试。

网友:
版主,我最近在看micropython的源码,但是不知道怎么移植,有什么好的教程吗?看论坛里面有几篇文章是讲如何编译的。